安捷伦预调压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4-02-21):
看了很久,没看出如何根据负载电压的大小来改变预调压的大小。

楼主:
要不要那么悲催,0回复啊- -!

网友:
不是根据负载电压的大小,而是根据后级线性调整管的压降来调整预稳压。
预稳压的原理,就是相控整流。只不过使用的是后沿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