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时序控制 希望有人来解答下

楼主(2014-02-21):
想问下FPGA能处理图片上的时序吗

网友:
请问楼主是学生吗?  刚问完FPGA“延时”的问题又跑来问这种问题

楼主熟悉单片机的话,单片机能不能处理这个时序?你会去查单片机的哪个参数来判断能不能处理这个时序?我的第一反应是先看单片机IO口的速度,第二是单片机的处理速度。

换成FPGA也如此

网友:
建议先学状态机

网友:
这东西 fpga玩起来 应该是小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