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一个关于TCP和UDP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2-21):
我是用的是自带协议栈的W5500的以太网控制芯片,基本上和W5200相差不多!
我想要实现的功能:向多个客户端节点同时发出命令,然后每个节点接收到命令后要开始数据的上传以及一些其他的节点操作;这样的需求,按照常理,应该是服务器发布命令使用广播,也就是UDP,为保证数据可靠性,数传就使用TCP!这中间就存在了一个协议的切换问题,想问一下各位,W5500能够轻松的实现切换吗?!还有,UDP和TCP在切换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补充一点,现在我使用的是在TCP中加了一个for();循环,来给各个节点发布命令,相当于模拟了一个UDP广播,但是这样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请问有什么好的改进方法!?

网友A:
都W5500了还切换啥呀?一堆socket,随便来两个,一个TCP,一个UDP,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W5500了还切换啥呀?一堆socket,随便来两个,一个TCP,一个UDP,不就OK了?

我说的就是两个Socket的使用,会不会相互影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另外,我没有使用过这种两个Socket使用两个协议的用法,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啊!!!!前辈,您会使用吗?

网友A:
不会影响的,用W5500就这好处,硬件协议栈,你只需要在中断来了以后,读取中断寄存器,判断一下中断的性质,分别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的,用W5500就这好处,硬件协议栈,你只需要在中断来了以后,读取中断寄存器,判断一下中断的性质 ...

没有同时使用过两个以上的端口,我现在考虑使用双端口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延时和实现各个节点的同步,这个两个端口的使用切换会不会中间有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