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怎么使得输入的触发信号与被触发信号同步?

楼主(2014-02-21):
举个简单的例子:
moudle  aa(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aa_en,
            output reg cc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cc <= 1'b0;
        else
           begin
             if(aa_en)
                cc <= 1'b1;
            else
               cc <= 1'b0;
            end
end
endmodule

这个例子仿真结果是:aa_en置高时,cc在一个时钟周期后置高,请问没有什么办法使得这个过程在一个周期内完成所有动作,也就是说aa_en与cc同步。

网友:
assign cc=aa_en;

网友:
楼上没有时钟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