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固件库例程

楼主(2014-02-21):
官网上有很多例程,部分例程改下IO就能在屠龙LPC1788开发板上跑了

官网主页:
http://www.lpcware.com/

LPC1788固件库例程( lpc177x_8x_08132012.zip):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nxpfile/lpc177x-and-lpc178x-cmsis-compliant-standard-peripheral-firmware-driver-library-keil

网友A:
LZ大大有没有1788 UCOS2+SD卡读文件数据的历程,我调试了好久没有调试出来,初步判定是SYSTICK中断干扰了MCI readblock,但是没有找出来原因。有历程的话能贴出来给我参考下吗?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大大有没有1788 UCOS2+SD卡读文件数据的历程,我调试了好久没有调试出来,初步判定是SYSTICK中断干扰了MC ...

加上UCOSII,那MCI的中断也要写成UCOSII中断的样子。SYSTICK不会影响MCI的,我们试过没问题。代码就不能直接发你了,官方也有MCI_FATFS的例子的,只是乱一点而已

UCOS的中断服务程序,在进入的时候需要关中断,然后把中断嵌套次数OSIntNesting加1,再打开中断。
然后调用用户操作
最好,退出中断时要调用OSIntExit()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会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和状态进行任务调度。

以UCOS中SysTick的中断服务程序为例,除了OSTimeTick ();以外,函数内部的所有内容都是UCOS中断的必备元素。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OSTimeTick();                                /* Call uC/OS-II's OSTimeTick()                       */
    OSIntExit();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leaving the ISR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上UCOSII,那MCI的中断也要写成UCOSII中断的样子。SYSTICK不会影响MCI的,我们试过没问题。代码就不能 ...

你好,我的 MCI_IRQHandle 就是如您所说的那样所写的:
void MCI_IRQHandler (void)
{
  OS_CPU_SR  cpu_sr;
  //OSIntEnter();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 ....
中断处理函数
  ......

OSIntExit();
}
而且必要的读取FIFO函数如 MCI_FIFOInterruptService 我都加入进入和退出临界段函数OS_ENTER_CRITICAL() , OS_EXIT_CRITICAL()
来防止SYSTICK中断的干扰,但是读出来的数据仍然是很乱(我是读BMP数据然后显示的),这些代码我裸机调试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很奇怪.

网友B:
有没有4357的固件库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 MCI_IRQHandle 就是如您所说的那样所写的:
void MCI_IRQHandler (void)
{

问题不在SYSTICK,可能是其他地方冲突了

MCI我们都是用DMA方式的
#define MCI_DMA_ENABLED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4357的固件库呀?求!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nxpfile/lpc4350apdlzip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不在SYSTICK,可能是其他地方冲突了

MCI我们都是用DMA方式的

刚刚尝试加入了DMA,确实就好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4357的固件库呀?求!

http://www.lpcware.com/lpcopen

个人喜欢CMSIS那种的CODE BUNDLE例程,库真心不喜欢。

网友:
强力推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lpcware.com/lpcopen

个人喜欢CMSIS那种的CODE BUNDLE例程,库真心不喜欢。 ...

这个LPCOpen的库写得不好,可读性和可移植不好。我们都是用类似STM32的这个库的lpc177x_8x_08132012.zip,不过这个USB和MAC部分也写得有不太好 ,我们重写了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LPCOpen的库写得不好,可读性和可移植不好。我们都是用类似STM32的这个库的lpc177x_8x_08132012.zip ...

这个是CODE BUNDLE型的,我比较喜欢这种,无奈目前力推LPCOPEN啊,这个包里的USB协议栈太老了。

网友D:
现在连接不了,先做个记号

楼主(2014-05-14):
引用 网友D:
现在连接不了,先做个记号

连接可以用的,就是官网地址来的

网友E(2014-10-31):
引用 楼主:
这个LPCOpen的库写得不好,可读性和可移植不好。我们都是用类似STM32的这个库的lpc177x_8x_08132012.zip ...

请教lz,lpc17xx下,lpc177x_8x_08132012.zip库好还是cmsis的那个库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lz,lpc17xx下,lpc177x_8x_08132012.zip库好还是cmsis的那个库好呢

你说的这两个是同一样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两个是同一样东西

哦。iar arm 安装目录下例子中有两个库:177x_8x_PDL和LPC1700CMSIS,这两个库不一样。

1、哪个比较好一些呢
2、你说的库指的是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iar arm 安装目录下例子中有两个库:177x_8x_PDL和LPC1700CMSIS,这两个库不一样。

1、哪个比较好一 ...

我们这里说的是1788的,只有一楼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说的是1788的,只有一楼那个

LPC1700CMSIS,其实是LPC17xxCMSIS,我也不知道为啥那么写

里面的驱动是17xx的

网友:
原来LPC也有类似STM32一样的库支持啊

网友(2014-12-30):
你好,想请教你一个1788DMA的问题,当数据传输完进入中断后必须重新初始化才能进行下次DMA的接收,否则只能传输一次

网友(2015-06-17):
正好用上 3ky

网友:
LZ 请问有LPC15xx系列的固件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