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怎样添加自己的应用程序

楼主(2014-02-21):
我把SDK编译通过了,但是按SDK的user manual写hello world的时候,make的结果总是W1, --fatal --warnnings: 命令未找到。好像是编译器设置的问题,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我没照手册的方法添加自己的应用程序。我是直接把自己的应用程序用mipsel-linux-gcc编译,
然后放到/RT288x_SDK/source/vendors/Ralink/RT5350目录下,在修改这个目录下的Makefile
添加$(ROMFSINST)  /bin/***,然后make dep;m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照手册的方法添加自己的应用程序。我是直接把自己的应用程序用mipsel-linux-gcc编译,
然后放到/RT288x ...

好方法,回去试下。先谢过了。

网友(2015-04-15):
收藏了,以后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