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CXO应用电路

楼主(2014-02-21):
在网上查了许多OCXO的应用电路原理图,可是都不太一样,不知道各位大侠们用过这种晶振没有?求它的应用电路图啊!!!

不胜感激!!!

网友:
恒温晶体振荡器需要看具体厂家和型号 最重要的是电源电压要处理正确
上传一个OSC OCXO-8663 的手册 供您参考

网友A:
补上一枚低噪声分配电路 供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上一枚低噪声分配电路 供您参考

感谢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