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开源Web服务器建网站

楼主(2014-02-21):
如何用开源Web服务器建网站,都需要什么?为何说在国内注册的域名不一定是自己的,要拿到Auth Code才算是自己的?
只知道浏览器连接Web服务器,发送目标URL,然后服务器发送一个回应。没有弄清楚静态页面、动态页面与Web服务器的关系。动态页面是被浏览器请求时生成的,静态页面是事先制作好的。静态页面不能在被浏览器请求时自动生成吗,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网友:
网页就是一个HTML文件,里面可能包含Javascript脚本和CSS样式表这些东西。 静态页面就是服务器直接把硬盘里的这个HTML文件发给你的浏览器。这个HTML文件你可以手动写,也可以用网页制作软件制作。动态页面就是这些HTML文件里的一些东西是由程序运行时动态生成的。通常这些内容就是从数据库里根据请求条件取出来的。可以下载一个XAMPP(包含APACHE TOMCAT PHP MYSQL)之类的直接解压就能执行了

网友A:
我用家里的路由器做了个网站,顺带安装了远程下载、博客、论坛、在线电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家里的路由器做了个网站,顺带安装了远程下载、博客、论坛、在线电视…… ...

怎么搞的,说一下原理,对路由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家里的路由器做了个网站,顺带安装了远程下载、博客、论坛、在线电视…… ...

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的,说一下原理,对路由器有什么要求??

能刷三大路由版Linux之一,有USB,内存贼大,然后就能安装optware了。
比如我的HG320硬改256M内存,挂移动硬盘,运行lighttpd+php5+mysq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