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这张DOS启动盘是否正常,含高清无码拆机图

楼主(2014-02-21):
这是一张从很古老的设备中的一张PCMCIA存储卡中复制出的文件,复制过程见这个网页: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074-1-1.html
可以看出来,这个嵌入式计算机是使用这个存储卡引导进入DOS并自动运行程序的,这个计算机极其古老,存储卡使用的是FAT12文件系统,是IBM第一台个人电脑中的MS-DOS 1.0使用的文件系统。这个嵌入式计算机使用的是9针的显示器接口,手里暂时没有这种古老的显示器,因此无法判断其开机后是否正常进入系统了,想请教一下大家,如何判断这个DOS启动盘还能否正常引导系统,文件是否有损坏的呢?(注:这个存储卡带有读写开关,一直处于只读状态)。
文件内容如图:

存储卡中所有的文件都在这个压缩包里了。

楼主:
AUTOEXEC.BAT这个批处理文件中只有两行:
path=a:\
fpame_ma

第一条语句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二条就不明白了。

网友A:
第二行就是启动那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行就是启动那个程序

对啊,换了大小写就没看出来。

楼主:
这是CPU,主频14M。

网友B:
仅看目录,不能确定是否能引导,因为除了三个引导文件外还得磁盘的引导记录正确。
bios-->磁盘引导记录-->特定位置的io.sys和xxdos.sys-->command.com-->config.sys-->autoexec.bat
大概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看目录,不能确定是否能引导,因为除了三个引导文件外还得磁盘的引导记录正确。
bios-->磁盘引导记录--> ...

嗯,刚才用Ghost和DiskGenius软件想备份并查看磁盘信息,结果这两个软件都看不到这个PCMCIA盘。
上网了解了一下,PCMCIA磁盘其实和IDE接口是一样的,只是引脚数量不同,那么重新制作一张FAT12的PCMCIA启动盘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C:
   既然能复制出文件,就能用pctools
等工具软件查看磁盘数据。
搜索有无55AA的引导结束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能复制出文件,就能用pctools
等工具软件查看磁盘数据。
搜索有无55AA的引导结束字节。 ...

谢谢,使用WinHex能够打开磁盘,确实有0055AA,这东西看得不是很懂,用WinHex制作了个磁盘镜像,不知前辈能否帮忙看一下呢。

网友D:
dump 个完整的映像在虚拟机下跑次就知道了

网友E:
看到板上有个蜂鸣器,貌似还有PS/2接口
可以试试:
将autoexec.bat重命名
     ren autoexec.bat autoexec.bak
在ps/2口插上键盘,启动设备。等几分钟后,在键盘上输入Ctrl+G并回车
如果听到蜂鸣器响,可以确定是正常启动了。
听不到的话倒不一定是没有正常启动,不排除蜂鸣器不是普通PC的接法

试完了别忘记把autoexec.bat恢复原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板上有个蜂鸣器,貌似还有PS/2接口
可以试试:
将autoexec.bat重命名

以前机器启动时,蜂鸣器先会响一声,等一会后又会响几声,然后设备操作面板几个按钮会亮,现在机器上电后仅响一声,然后再就没然后了。我试试做一条9针转VGA的线,看看能否外接显示器看一下吧,盲修有点不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板上有个蜂鸣器,貌似还有PS/2接口
可以试试:
将autoexec.bat重命名

对,这个方法简单 。

http://chenwei.me/p/2.html
DOS命令或BAT命令使计算机蜂鸣器发声BEEP
   如果你想简单,打开cmd,按住ctrl+G,上面显示^G,回车即可听见蜂鸣器发声。但是会提示:”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Microsoft Windows XP [版本 5.1.2600]
(C) 版权所有 1985-2001 Microsoft Cor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G
”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如果要程序不报错,可以输入echo ^G,这样程序就不会报错了。

Microsoft Windows XP [版本 5.1.2600]
(C) 版权所有 1985-2001 Microsoft Cor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echo ^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做成bat文件的方法,复制括号内的代码[echo  ],是ctrl+G的DOS驱动蜂鸣器的ASII码,粘贴到记事本里面,保存为bat后缀名即可。

如果需要测试,可以多粘贴几次,echo 之间加上回车。这样系统可以连续蜂鸣。

楼主:
引用 网友D:
dump 个完整的映像在虚拟机下跑次就知道了

没跑过虚拟机,我查查怎么搞,对镜像格式有什么要求不?

网友:
呵呵,虚拟机试了一下,蜂鸣4声,然后打出一个错误
FEHLER NICHT BEHEBBAR

肯定是需要周边硬件配合的,虚拟机跑没有意义。
如果9针口真是显示器的话,应该是最古老的CGA。

网友:
谷歌翻译了一下,原来是句德语,ERROR NOT CORRECTABLE
另外DOS版本是5.0

网友E:
不是确定有显示器,而且串口原来没有被占用的话,也有可能标准输入输出被重定向到串口了
挂上串口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使用WinHex能够打开磁盘,确实有0055AA,这东西看得不是很懂,用WinHex制作了个磁盘镜像,不知前辈 ...

0-2     Jump to bootstrap (E.g. eb 3c 90; on i86: JMP 003E NOP.
        One finds either eb xx 90, or e9 xx xx.
        The position of the bootstrap varies.)
3-10    OEM name/version (E.g. "IBM  3.3", "IBM 20.0", "MSDOS5.0", "MSWIN4.0".
        Various format utilities leave their own name, like "CH-FOR18".
        Sometimes just garbage. Microsoft recommends "MSWIN4.1".)
        /* BIOS Parameter Block starts here */
11-12   Number of bytes per sector (512)
        Must be one of 512, 1024, 2048, 4096.
13      Number of sectors per cluster (1)
        Must be one of 1, 2, 4, 8, 16, 32, 64, 128.
        A cluster should have at most 32768 bytes. In rare cases 65536 is OK.
14-15   Number of reserved sectors (1)
        FAT12 and FAT16 use 1. FAT32 uses 32.
16      Number of FAT copies (2)
17-18   Number of root directory entries (224)
        0 for FAT32. 512 is recommended for FAT16.
19-20   Total number of sectors in the filesystem (2880)
        (in case the partition is not FAT32 and smaller than 32 MB)
21      Media descriptor type (f0: 1.4 MB floppy, f8: hard disk; see below)
22-23   Number of sectors per FAT (9)
        0 for FAT32.
24-25   Number of sectors per track (12)
26-27   Number of heads (2, for a double-sided diskette)
28-29   Number of hidden sectors (0)
        Hidden sectors are sectors preceding the partition.
        /* BIOS Parameter Block ends here */
30-509  Bootstrap
510-511 Signature 55 aa

55AA是DOS引导结束标记,你给的图貌似就在5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确定有显示器,而且串口原来没有被占用的话,也有可能标准输入输出被重定向到串口了
挂上串口看看? ...

厂家售后给出的建议是在并口连接针式打印机,正常情况下开机会打印信息,但是尝试连接针式打印机后开机,打印机仅有联机的反应,并不打印,售后说计算机可能没能进系统,所以这样。明天从另一台有一样计算机板卡的机器上拆一块代换试试看是不是计算机故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     Jump to bootstrap (E.g. eb 3c 90; on i86: JMP 003E NOP.
        One finds either eb xx 90 ...

谢谢,这些分析结果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计算机那里没问题,电源板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