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我的keil为什么会提示这个呢?

楼主(2014-02-21):
是不是软件注册的问题

楼主:
我之前重装过一次电脑来着

网友:
重新算个license.

网友:
致命错误代码生成大小版本执行限制,是不是没有破解

网友:
win7吗 ? 和谐时要先以管理员身份打开keil,然后再和谐.

网友:
我也出现过,试多几次才有可能行,只是有可能

网友:
没有破解,重新找个注册机破解

楼主:
已经弄好了,谢谢楼上的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