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计数器芯片,对100Mhz分频

楼主(2014-02-21):
想对100Mhz分频率,由于模电知识不是很强,只知道用计算数分频,找到计数器的计数频率都是50,60Mhz的,有没有100Mhz左右的计算器介绍,或还有其他办法对100Mhz分频吗?谢谢。

网友:
用FPGA应该可以吧

楼主:
FPGA是可以,但是现在还没学

网友:
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想怎么分,需要小数分频吗,精度要求多高。
啥也不考虑光分是很容易的,CPLD就能搞。

网友A:
二分频就用NC7SZ74,多的就用VHC系列,74VHC393,74VHC404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分频就用NC7SZ74,多的就用VHC系列,74VHC393,74VHC4040都可以。

谢谢。刚查了资料,感觉可以。到时买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