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5系列的USB内置LDO 是否可以用来给其IC供电。

楼主(2014-02-21):
如图,把锂电池经过一个二极管直接接到5510的VBUS上,同时USB接口的电源也是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VBUS。 这样是否可以用它的LDO输出VUSB来给5510和其它IC供电?另外这个LDO能提供多大电流。看手册上不太明白。

楼主:
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但是电流也就几十mA的限制。手册上应该有说明,有印象。

网友:
手册上肯定有输出电流说明,看5510的手册而不是5xxx编程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手册上有提到一个过载电流,不超过60mA。那就是使用的时候不得高于这个限值。 手册上说到可以通过VUSB直接给430供电,这是在插上USB的时候。没有看到同时存在锂电池时应该供电。另外按照我这种用法,是否会影响PC端对USB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