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C 支持焊盘上做过孔吗?如图所示

楼主(2014-02-21):
底层是12个贴片的焊盘,但是由于空间限制,我想直接在贴片焊盘上打过孔渠道顶层,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做? JLC是否支持呢?

网友:
可以,至少我做过这种的。

网友:
当然可以,批量贴片焊时要注意

网友:
出gerber。什么都能做。 只要符合dfm就行

网友:
这与JLC没关系,

网友:
跟PCB厂没任何关系,如果你要考虑工艺问题,问你的贴片加工厂去。

网友:
SMT可能会出现虚焊问题,锡膏可能通过过孔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