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选择的问题,我目前用lv8731

楼主(2014-02-22):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目的在于让步进电机在转动的时候更平稳,噪音更小,比如能达到雷赛驱动器的效果

网友A:
用集成的芯片,打到雷塞的效果,基本没可能。

网友:
集成芯片,就是通用性好,外围简单,软件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集成的芯片,打到雷塞的效果,基本没可能。

晕,不求打到,只求达到。。。

网友(2015-01-30):
引用 楼主:
晕,不求打到,只求达到。。。

网友:
拆过一个雷赛的驱动器,应该是两组H桥,是MOS管做的吧,应该是FPGA控制的,只是打开壳子看了下,马上还原了。
伺服用的多,步进以前玩的多,最近不玩了。
如果真想用步进电机用得好,愿意花成本的话,做5相驱动吧,声音小很多。还有要紧的是,必须匹配电机,这个匹配不是简单的设置下电流、细分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