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WPS,OPEN office区别有多大。

楼主(2014-02-22):
wps2013,MS2010,OPEN OFFICE,只谈word,excel,ppt. 从日常功能上看,好像都差不多,open office 的宏好像是java的,所以放弃了这个。wps居然支持我以前写的VBA程序,数据透视表也正常,界面上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

我奇怪的是,WPS的安装文件那么小,39M,怎么就能满足那么多功能,难道是我的PC本来就安装了ms office,他只是调用??? 或者用java曲线实现了vbA的功能(至少有个解释器)?我感觉的到wps运行VBA程序比较慢。但是我的几千行代码,他没有一个报错的。

PS:MS OFFICE2010有1G多的安装文件,我下载了个english语言包都有600M。

今天把百度输入法去掉了,因为百度卫士建议我这么做的。

网友:
WPS 是自己实现   现在已经有linux版本了

网友A:
WPS文件如果拿给别人打印,得小心,跟OFFICE不完全兼容的,会出现表格什么对不上号。

网友:
正在用LibreOffice, 和openoffice在Windows下的表现一样, 渲染那个烂.
WPS花里胡哨的,看不顺眼.
MS Office安装包真TM大.
还有一个永中Office, 忘记怎么样了.

还好我极少用Office软件, 随便一个都能将就.

网友:
WPS应该没有调用OFFICE吧,我装了WPS以后就把OFFICE卸了,没有影响WPS的使用,另外,刚才查看了一下WPS的安装目录,显示363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PS文件如果拿给别人打印,得小心,跟OFFICE不完全兼容的,会出现表格什么对不上号。 ...

早期版本的doc格式和自有的WPS格式都有这个问题,硬性保存成OFFICE2003格式以后基本上没出现过了.其实还有个办法,把WPS到处装...反正不占地方...

PS:前两天研究了一下WPS的二次开发,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个人版不能商用哦,能开发也不可以商用哦...

网友:
在使用WPS.
就是写文档。
够用。

网友:
很早就使用WPS了,平时写写文档没什么差别,挺好用

网友:
用WPS很多年,曾经很久以前遇到过与MS文档不兼容的问题,近年还没碰到问题,同事很多人都用这个了

网友:
我转用WPS已有近15年了,WPS真是良心软件

网友:
主要是对微软件格式兼容性问题,如果使用自己的文档格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公司开发的测试软件中,要将测试数据保存为表格的形式,好像只支持MS-OFFICE吧

网友:
wps 的xls运算功能比起微软的就弱很多

网友:
WPS+国产CAD 兼容性很差   不知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版本的doc格式和自有的WPS格式都有这个问题,硬性保存成OFFICE2003格式以后基本上没出现过了.其实还有 ...

我也装的是个人版,excel中发现VBA的兼容性很好,感叹中,就是不解39M的程序怎么就做到了。

网友(2014-09-11):
wps 现在越来越垃圾了,给装装一堆的垃圾上去,而不和你说一下。

网友:
永中好像已经不行了,WPS很小,如果只是简单的用用,没有问题,看不惯MS的2010及以上的,太大了,实际上MS的我们平时只用到10%的功能不到,如果不是专业搞那个的,用WPS没有问题。

网友:
open officers 够用了 新的速度很快的

楼主:
open office 不支持VBA

网友C:
引用 楼主:
open office 不支持VBA

How to Run VBA in OpenOffice
可以試一試。

网友:
WPS虽然挺好的,安装包小,功能也比较齐全,但是现在竞争不过微软啊

网友:
Office越来越大就像Adobe reader一样,大而无用,是自己玩死自己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w to Run VBA in OpenOffice
可以試一試。

刚刚下载了Open office 4.1.1.
试过了,这个页面什么都没说,只是让把安全级别调到中,然后打开excel文件,使能Macro,这个太搞笑了,我还以为open office会自动转换呢,打开一看,把所有的代码都Rem了。一句不留。
Sub Sheet3
Rem Private Sub gmSQL(ByVal Target As Range)
Rem     Dim cn As Object, Sql$, sh As Worksheet, rowend&
Rem     Dim Rst As New ADODB.Recordset
Rem     If Target.Address = [b1].Address And Not IsEmpty([b1]) Then
Rem         Set cn = 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Rem         cn.Open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extended properties='excel 8.0;hdr=no';data source=" & ThisWorkbook.FullName

安装的时候好像看到了VC2008运行环境.

一个VBA,一个JAVA,兼容是不可能的,有Marco的文件,替代的话,估计WPS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下载了Open office 4.1.1.
试过了,这个页面什么都没说,只是让把安全级别调到中,然后打开excel文件 ...

抱歉,我原本的意思是用LibreOffice。OOo掛掉很久了,不知道甚麼時候又突然冒出來。
可以將你的帶有VBA腳本的文件發傳上來給我試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原本的意思是用LibreOffice。OOo掛掉後久了,不知道甚麼時候又突然冒出來。
可以將你的帶有VBA腳 ...

我装一个试试先。谢谢。

网友A:
WPS安装包小,但是安装后的文件可不小。
私下还会给你下载抢鲜版,造成一台电脑2个WPS,这样一来体积可是比MS OFFICE大很多了。

我电脑安装了WPS2013,MS OFFICE2003(没有安装新的)。
看了下WPS2013(实际被安装2个版本)占用400M空间,MS OFFICE占用80M。

网友:
wps用了很久了!!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S安装包小,但是安装后的文件可不小。
私下还会给你下载抢鲜版,造成一台电脑2个WPS,这样一来体积可是比 ...

哥们,你拿功能机和智能机比内存了,你看看MS office2007以上版本的占用空间先。 400M对于office根本不算个事,何况是两个。我现在做的报表一个excel,都100M+了,打开都要几分钟,excel2003 64K的限制已经起作用了。

网友:
wps 界面越来越漂亮了。

网友:
wps 兼容性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WPS文件如果拿给别人打印,得小心,跟OFFICE不完全兼容的,会出现表格什么对不上号。 ...

叫人家打印,我一般都转为PDF,省心

网友:
wps有很多优点,比如安装包小,免费等等但是现在一身国产软件的毛病,
还是微软的office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