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能不能用24c**的芯片?

楼主(2014-02-22):
最近想用一下68013的做个逻辑分析仪,但手头只有24c04和24c16,看到网上很多评论说是不能用,有谁知道到底可不可以用?
请大侠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就一个EEPROM,有什么理由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EEPROM,有什么理由不可以

谢谢,那,对于这些没有在支持列表里的地址怎么设置呢

网友B:
24C02旧内存条上面有,拆一个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02旧内存条上面有,拆一个下来吧

试了n种方法,确实不行,看样也就是资料上列举的那几个可以用了。
写数据没问题,但,读不出来呀。头疼!!!!

网友:
有部份逻辑分析仪控制软件会检测硬件是否使用24C01/24C02,所以有很多评论说较大容量的 EEPROM 是不能用之说。

网友:
这个是不是需要修改与E2PROM有关的配置文件之类的?

网友A:
我看了下我用68013核心板做的usbee,EEPROM就是24LC16,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我用68013核心板做的usbee,EEPROM就是24LC16,很正常

我用的24c16,从别的开发板上拆下来的。资料上显示24c16的地址是不用设置的。我的板子上A1A2接地,A0我试过接高或接地,都不行。下载正常,显示已经成功,但就是运行的时候读取vid和pid都是默认的,显示为missing。
你的地址怎么设的。另外,我用的是24c16,和你的24lc16不完全一样。具体我倒没仔细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24c16,从别的开发板上拆下来的。资料上显示24c16的地址是不用设置的。我的板子上A1A2接地,A0我试 ...

没有什么设置的

网友C:
你的程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多大?

只有个vid和pid

楼主:
找了个24C02,写入不正常。用ue和烧写器写入,读取正常。谢谢大家。

楼主:
上个1s的方波

楼主:
另外,谁能告诉我,1.1.15的能不能用。只需要修改一下eeprom的内容吗

楼主:
谢谢你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