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建议,钛金属镜架焊接

楼主(2014-02-22):
我非常喜欢的眼镜腿断了,是CYMA的,同款眼镜店已经买不到。
这个眼镜是我带过最舒服的,不舍得扔,当然也因为比较贵,当时07年大约
光镜架2000块,被小孩拿着当手风琴玩扭断了。
请问坛子里的高人出出注意,或焊接,或用巧法加工。
给点建议,准备死马当活马医,先行谢过!

网友:
个人条件下基本无解
下次买便宜的吧

网友:
来看看钛合金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A:
1668 °C  钛, 熔点   应该是很难焊接了,要不我等电子民工烙铁借你用用?

网友B:
焊接?好像不太可能,两边用硬质金属片做两个弧形夹具,然后细铁丝缠绕固定吧,如果觉得不美观,另一端相同处理,还有艺术感。

网友:
焊了也不耐操了,我的就焊了,很快又折了。我弟弟有修车店,用修水箱的铜焊可以

网友:
查了一下,可以使用钨极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好像不太可能,两边用硬质金属片做两个弧形夹具,然后细铁丝缠绕固定吧,如果觉得不美观,另一端相同 ...

可以借鉴一下,就当备镜用了,美观差不多就行了。
以前买国产镜子,螺丝老掉,都是个大头针穿着。
也就那样带了,这个镜架从买回来到断掉,没拧过
一次螺丝。

网友:
1、万能的淘宝
2、也许某种钎焊可以

网友:
用塑钢泥将这根脚直接固定死      加粗

网友:
曾经给  眼镜厂,做过  氩弧焊 机控制板程序,看过它们如何焊接的,,,,

艹,,楼主一个眼镜架 2000 ???太暴利了吧

网友:
楼主.很多眼镜店免费帮修这个.

网友:
确定是钛?

网友:
啧啧,家有熊孩子

网友C:
修补模具的激光焊不知道可以不。之前有个客户眼睛坏了,在边上的激光焊的店里搞的。

网友D:
我们店里的修理师傅就能焊,我刚焊过,就用一个小气罐焊枪,一根细焊条,天津就他能焊钛架,不知有什么诀窍,不好意思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补模具的激光焊不知道可以不。之前有个客户眼睛坏了,在边上的激光焊的店里搞的。 ...

正解,修模的激光焊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补模具的激光焊不知道可以不。之前有个客户眼睛坏了,在边上的激光焊的店里搞的。 ...

谢谢,回头了解一下激光焊。
其实虽说是解决个问题,但是也了解了多方
面的技术,集思广益,真是谢谢坛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店里的修理师傅就能焊,我刚焊过,就用一个小气罐焊枪,一根细焊条,天津就他能焊钛架,不知有什么诀窍 ...

大概需要多少钱,我快递给您,焊好了再给我递回来。

网友E:
1,不是眼睛坏了
2,我估计是铝合金,根本不是什么钛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是眼睛坏了
2,我估计是铝合金,根本不是什么钛金属。

1,拼音输入法呵呵,已改!
2,钛不会鉴别,铝合金还是看得出来的。
铝合金可能性不大。
专业人士普及下怎么鉴别是否是钛?

网友:
我觉得铝合金可能大。神马钛合金

网友F:
应该不是铝合金,没见过如此细还能有如此强度和硬度的铝合金。而且铝合金更难焊接。

属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与铂(俗称白金)相近,其机械性能极优,质地轻盈,单位重量只有一般金属的48%,于是钛是理想的眼镜架材料,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轻、富有弹性、耐腐蚀等。但是钛和钛合金眼镜的生产成本较高,在切削、冲压、、焊接和电镀方面对工艺有特殊的高要求(比如:焊接必须在真空中完成),所以价格比较昂贵。
     随着钛材料的研发和加工工艺的日益成熟,市场上先后出现了纯钛、B钛、记忆钛等多种以钛金属为主的镜架。其中,纯钛材料的镜架纯度要求达到99.9%(不含垫片、螺丝、托叶和腿套),其标识全称为PURE TITANIUM,或简写为Ti-P等。但个别厂商在利益驱动下对一些非纯钛或钛合金材料也进行了以上标识,再加上广大消费者对纯钛镜架的鉴别能力不足,致使消费者配戴钛架后出现镜架生锈、皮肤过敏等现象,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以下介绍几种简单的鉴别纯钛眼镜架的方法。
      1.用手掂重量,通常合金架的比重约为8.9g/cm3,纯钛架的比重约为4.5g/cm3,由于钛材料的份量相当于合金架的一半,用手掂起来比较轻。这是区分钛架非钛架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2.观察鼻托梗和鼻托叶斗的焊接点,纯钛材料的焊接为真空无氧碰焊,此处焊痕为“台阶”状,合金材料的焊接为点焊,焊痕为“坡”状,这是区分钛架和非钛架有效方法之一。
      3.观察铰链结合处是否有垫片,纯钛镜架在铰链部位不宜使钛与钛直接接触,否则易出现接合处发皱、镜腿张合不畅的现象。通常在纯钛镜架的铰链部位镶嵌两枚薄薄的垫片,将上下铰链分割开来。因此,检查铰链处有无垫片,也是鉴别是否纯钛镜架的很好方法。
      4.用磁铁做磁性发应,将镜架铰链尽量拧松,在自由活动状态下用磁铁去吸引,如镜腿在磁铁的吸引下晃动,说明此镜架并非纯钛材料,反之则说明该镜架有可能是纯钛架。其他的钛金属镜架和钛合金的标识如下:
     用于镜框+镜架 Titan-P 或Ti-P PURE TITANIUM
      钛用于镜框 Front-Titan-P 或F-Ti-P
      用于镜脚 Temple-Titan-P 或T-Ti-P
      金用于镜框+镜架 Titan-C 或Ti-C
      金用于镜框 Front-Titan-C 或F-Ti-C
      合金用于镜脚 Temple-Titan-C 或T-Ti-C

你可以先去本地较大的眼镜店问问

网友:
钛合金基本是折不断的

网友:
当然氩弧焊了
不过看起来不像啊,像铝合金的,铝合金的话,铜焊也搞不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需要多少钱,我快递给您,焊好了再给我递回来。

就十来块钱的样子。你问下做模具的应该都知道激光焊。
寄我这边,我也不好判断怎么算合格,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十来块钱的样子。你问下做模具的应该都知道激光焊。
寄我这边,我也不好判断怎么算合格,不好操作。 ...

好的,谢谢!

网友(2014-11-08):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铝合金,没见过如此细还能有如此强度和硬度的铝合金。而且铝合金更难焊接。

属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 ...

  谢谢,又学了一手,辩别真假钛镜架。。。。

网友:
之前我的镜架也折断过一次,用朋友点焊18650电池镍片的点焊机点了几下就OK了,比焊接的美观,据工人说是断裂处电阻远远大于其他部分,发热就厉害容易焊接

网友:
可以焊,用亚弧焊,不过这么小就不知道了,反正钛板是可以的

网友:
我有一个钛合金的镜框也是不小心弄断了, 拿到眼镜店焊接好了,焊接得很好,不过焊接部位原来的漆就没有。

网友:
外观要求不严格的话,直接AB胶吧,实在不行,万能的淘宝看看,有没有同款的!~

网友:
电阻焊+氩气+专用焊片+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68 °C  钛, 熔点   应该是很难焊接了,要不我等电子民工烙铁借你用用?

膜拜大神的办法。

网友:
在那个位置断估计回天乏力了。这个设计也算奇葩。如图是常规设计.

网友:
楼主有钱人,真jb有钱,还在乎这点干啥,赶紧扔垃圾桶,眼不见心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