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9260T模式选择文档,画原理图解析,各种烧写说明文档等

楼主(2014-02-22):
强调一下,以下文档是非官方的,大家不要拍我。
大家看了以后,不要说格式不好。抽空我会整理一下,把格式都整理一下。下面的文档基本上做到了图文并茂。排列整齐。

下面的文档有的是写的ASAP1826T,但是ASAP1826T与 ASM9260T的烧写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
差不多了,基于这些资料,硬件应该可以先行了

网友:
资料公开了,x宝能不能考虑开个小店啊?

网友:
呵呵呵,挺好的,支持楼主

网友:
启动模式说的还是不够详细啊,比如SPI方式启动,程序是如何运行的,应该是上电后,部分spi内部的部分程序被复制到某个地方,然后运行这个程序,将所有程序复制到sdram中,最终跳转到sdram运行吧

网友A:
比较关注SPI程序存储。这东西加个并行的FLASH,布线麻烦,体积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注SPI程序存储。这东西加个并行的FLASH,布线麻烦,体积又大

芯片外面直接接个QSPI flash即可。客户只需关心如何写好应用程序即可。
然后用我们的烧写软件,直接把程序烧到spi里即可。

非常非常方便的。

网友(2014-05-27):
愿ASM9260T能做强做大,LQFP封装的应用面还是很广泛的,而且内置SDRAM,是一个很靠谱的SoC。
希望坚持工业级的质量标准,完善开发参考源码及文档,比如:USB-tool需要64位windows7/8驱动啊!

网友(2014-07-08):
好!楼主最好能出个 2 层板最小系统方案,加快推广步伐!

网友:
有几种封装版本? 好像看到有176,有128,不知道具体哪些封装有现货

网友B:
你好,我在x宝上买了几片 ASM9260T,想要和 FPGA 通过16位并行总线相连(FPGA作为总线上的SRAM)。
芯片数据手册是没有 EMI 相关引脚的描述的
我和卖片子的商家要到了一个原理图,里面引脚的第二功能复用中有关于 EMI 引脚的描述,如下图
但是我在原理图里面找不到 EMI_ADDR1 和 EMI_ADDR2 位于哪一个引脚
您能说明一下或者给我份文档我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x宝上买了几片 ASM9260T,想要和 FPGA 通过16位并行总线相连(FPGA作为总线上的SRAM)。
芯片数 ...

ASM9260T  没有开放EMI总线。所以没有引出那2个引脚,

如果有需求,建议事先与jackie.luo沟通。不要上 taobao买。
能实现的,我们也会告诉客户,不能实现的功能,我们也会告诉客户。taobao 上的就不管这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SM9260T  没有开放EMI总线。所以没有引出那2个引脚,

如果有需求,建议事先与jackie.luo沟通。不要上 t ...

淘宝上的芯片应该是真的吧...
我的原理图应该是X宝上一个评估板的原理图
我这里的数据手册上说 芯片上是有EMI的啊
和jackie.luo怎么联系?发邮件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提供一些Demo的评估板就好了,如果能在X宝买到就更好了!

taobao上有开发板卖的,好像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的芯片应该是真的吧...
我的原理图应该是X宝上一个评估板的原理图
我这里的数据手册上说 芯片上是 ...

asm9260t的EMI引脚的确没有引出来。
现阶段在淘宝上的芯片也是真的。

另外ASM9260t有一个并行输出功能,每组gpio,可以用dma输出,刷新速度很快。你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实现并行输出,
如并行32位同时输出。不知道你具体做什么应用,不知道这种并行输出的方式是否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直接发邮件给jackie.luo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sm9260t的EMI引脚的确没有引出来。
现阶段在淘宝上的芯片也是真的。

我这里不仅是并行输出,其实是更多的是输入,没办法了,看来只能使用SPI了

网友(2014-08-08):
mark,不错的9260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D(2014-09-17):
引用 楼主:
芯片外面直接接个QSPI flash即可。客户只需关心如何写好应用程序即可。
然后用我们的烧写软件,直接把程 ...

程序都放在外部SPI FLASH的话,加密怎么办?被人从SPI FLASH中把程序都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都放在外部SPI FLASH的话,加密怎么办?被人从SPI FLASH中把程序都读出来。。。 ...

您好,加密外面用个加密芯片就可以了,
现在的 arm9, a5, a8都是程序放在外面的,内部也没有什么加密机制。但是很多客户都在用,量蛮大的。

所以不用担心51时代 那些破解的问题。而且51时代,芯片都是国外的,他们才不管破解这种问题。 而我们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加密外面用个加密芯片就可以了,
现在的 arm9, a5, a8都是程序放在外面的,内部也没有什么加密机 ...

这个片子开发环境用哪个呢,对这个片子感兴趣

楼主:
您好,
如果是做  裸机(前后台)
我们原厂提供一个 基于 ADS V1.2的开发包,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驱动。
同时提供第三方客户友情支援的的 mdk系统, iar系统。

如果做 linux,这个就简单了。提供全套linux 2.6.28的源码。 目前一些电力客户在测试我们的2.6.39的内核源码。
和其他arm9都一样,都是差不多的编译器。

如果有需求,随时可以与我签名中的邮件联系。

网友(2014-10-24):
lz 9260的LCD,我看手册中有8080接口,不知道是否能用?

楼主:
ic设计部门已经确认过了,可以用,但是没有人试过。
如果你想试试,我搞套板子借您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ic设计部门已经确认过了,可以用,但是没有人试过。
如果你想试试,我搞套板子借您尝试一下。 ...

好啊.
要是能用,用这个可以实现多屏.

网友(2017-03-18):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x宝上买了几片 ASM9260T,想要和 FPGA 通过16位并行总线相连(FPGA作为总线上的SRAM)。
芯片数 ...

想要和 FPGA 通过16位并行总线相连(FPGA作为总线上的SRAM),这个问题你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