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采集电压被拉高有人遇到过?(已解决)

楼主(2014-02-22):
k60同时采集四路电感模块电压,其中三路在连上io口后电平被拉高,可能是什么原因?(设置和采集部分如下)
初始化{
adc_init(ADC1, SE4a);                   //初始化ADC1_SE4a ,从adc.h里的表格就可以看到ADC1_SE4a对应为PTE0
adc_init(ADC0, SE5a);                   //初始化ADC1_SE4a ,从adc.h里的表格就可以看到ADC1_SE5a对应为PTE1
adc_init(ADC1, SE6a);                   //初始化ADC1_SE4a ,从adc.h里的表格就可以看到ADC1_SE6a对应为PTE2
adc_init(ADC1, SE7a);                   //初始化ADC1_SE4a ,从adc.h里的表格就可以看到ADC1_SE7a对应为PTE3
}
采集也是分别对应这四个口采集  给定1.5电压采集,  后面三个口明显拉高了,是端口设置的时候哪不对吗?
采集 {
ADC[p1]    =   ad_once(ADC1, SE4a, ADC_16bit);
ADC2[p1]    =  ad_once(ADC0, SE8, ADC_16bit );
ADC3[p1]    =  ad_once(ADC1, SE6a, ADC_16bit);
ADC4[p1]    =  ad_once(ADC1, SE7a, ADC_16bit);

}

网友:
那么你四路中,还是有一路正常的对吗?
如果这样,你把那路正常的分别接到其他的三路引脚试试,是不是被拉高了?
如果没有被拉高,说明是你外部模块的问题。
还有,你所谓的明显拉高,被拉到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