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数字示波器的触发疑惑

楼主(2014-02-22):
最近在做数字示波器,硬件主要还是参考魏坤大神的,对于触发还是比较疑惑觉得不容易理解。

看到论坛里曾有人这样回答过:“软件触发按照这样思路做:(基于先采样填满再显示,对慢速时基边采边显示不合用)为方便解释,假设一点采样对应一点显示比如1屏显示100点,你能采128点(这128点是环状缓存空间),采完128点后(如果采样率低来得及实时判断就边采边判断)找到触发点对应的数据地址,假设第一轮地址为30,你可以抛弃前面10个,把第11个数据画在屏上第一点,第12个数据画在屏上第二点。。。。则显示的第20是你触发点,取点总数100,你能显示触发前20点和触发后80点,第二轮采样,触发点地址为95,则你从75点开始取数显示,超过128回头从1取,总共也是取100,如果波形重复,则你看到稳定波。如果用外触发,除记录触发点的条件不一样,其他一样。至于慢扫描及一个显示点对应10个。。100个采样点(好停止后展宽看细节)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里所说的第二轮采样,触发点地址为95,95是怎么来的?

楼主:
咋没人回帖啊  真伤心

网友:
这个95和第一轮的30都是假设的,实际操作时,是程序里根据触发电平值,查找到的环形缓冲区索引号,或称数组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