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22):
上图中,
除了要注意加个二极管外

假设被控端事220v 1500w的取暖器

那么  这个电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注意的么?

另:

假如想加入光耦隔离   有没有隔离电源芯片  从而不要要再单独加入电源

网友A:
VCC 跟 GND 之间最好加一个电容,尽量靠近继电器

继电器用于交流寿命比用于直流好很多,1500W,200VAC,电流才不到7A,选一个30A的继电器完全足够了。如果是批量产品,甚至可以实际验证一下10A继电器是否能够满足要求。

光耦隔离可以用PC817,便宜又大碗。你这个电路本身有电源,所以不需要隔离电源,直接把光耦输入到三极管基极即可。

moc3063用在这个地方不合适,又不是可控硅

网友A:
哦,还有二极管的选择

最好是选择高压快恢复二极管,比如FR107,成本敏感就选择普通高压二极管,比如1N4007。不能用1N4148,电压不够

网友:
继电器用起来总觉得不保险的感觉

网友B:
觸點端要加RC吸收,要不然觸點很容易燒掉。建議上固態繼電器或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觸點端要加RC吸收,要不然觸點很容易燒掉。建議上固態繼電器或可控硅。

我是看到有点电路的受控端加一个400V的电容    加电容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防止接触瞬间的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 跟 GND 之间最好加一个电容,尽量靠近继电器

继电器用于交流寿命比用于直流好很多,1500W,200VAC,电 ...

如果光耦不采用独立的电源的话   光耦的地和控制芯片的地是连着的   相当于光耦没起到任何作用  没有将芯片IO和继电器控制端隔离开

能否弄张图上来直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还有二极管的选择

最好是选择高压快恢复二极管,比如FR107,成本敏感就选择普通高压二极管,比如1N400 ...

二极管的作用不是为了续流么  你的电压不够指的是啥  不懂

还有  是不是应该在二极管上再串一个电阻  把感应电流消耗掉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个问题:继电器触点容量不够,用不几天就坏了
光耦有moc3063之类的东东可以的 ...

继电器容量不够有没有解决方案

一般智能家居的开关控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光耦不采用独立的电源的话   光耦的地和控制芯片的地是连着的   相当于光耦没起到任何作用  没有将芯 ...

光耦三极管这边就是接你的电路

光耦发光二极管那边就是接你的输入电路,你的输入总有一个隔离的地和一个IO吧?那就可以用来控制光耦了

如果输入电路本身没有供电,也是从继电器供电这里取电的,那就需要隔离了。直接买一个隔离电源模块就好了。比如金升阳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的作用不是为了续流么  你的电压不够指的是啥  不懂

不要串电阻

这个二极管就是为了消除继电器关断的时候产生的高压,可能会达到上千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三极管这边就是接你的电路

光耦发光二极管那边就是接你的输入电路,你的输入总有一个隔离的地和一个 ...

这个光耦电路能否弄张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