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c3061控制可控硅BTA06的问题

楼主(2014-02-22):
如图 打算用单片机IO口 控制MOC3061 VCC为5V.负载是一个可逆的220V 6W电动机
这里请教一下各位老师,R3 R18  R20 这三个电阻按图上取值可以吗?如果不正确应该选多少
另外可控硅 用BTA06-600B 还是BTA06-600C的,看到B是25mA C是50mA 是不是C的更能抗干扰?
谢谢。

网友:
MOC3061 资料文挡内有应用电路及元件数值。

Rin(你的R3)用1K是太高了,应减小阻值令LED电流=15mA。

另外可控硅在此 用BTA06-600B 还是BTA06-600C 相信使用时分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