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度raw-os 开发计划征求

楼主(2014-02-23):
2014 年度raw-os 开发计划征求

下面的开发内容是本年度需要进行的:

1 rtos 抽象层的完成,抽象层可以兼容ucos 2, ucos 3, freertos 等主流系统。

2 MPU内存保护模块的进一步开发。

3 usb device 协议的开发。usb host 端协议栈开发。

4 modbus协议栈的开发。

5 can 协议栈的开发。

6 开源软件的移植。libjpeg , freetype, lua, sdl 等在raw-os + vc 上的移植。

现向广大爱好者征求更多的开发计划,共同完善raw-os。

网友:
感觉有点理想主义,费力得不到成果的项目

网友:
GUI....

比UCGUI简单一点的。

网友:
我觉得东西不错,可惜推广程度还是赶不上RT-THREAD,不知道是为啥?

楼主:
@Excellence gui已经有作者在写了,快完成了。还有开源的gui, ugfx。
ugfx 的网站是:
http://ugfx.org/
已经安排人在移植了。

网友A:
据我所知,除掉RTX,现在不仅国内就连全世界都没有第二款OS做出来兼容MDK 5.X的psdc格式工具包.本身这个过程就是要系统API兼容CMSIS OS标准的步骤,LZ也别兼容这个兼容那个了,兼容CMSIS才是王道,除非极具优势的商业化RTOS其他的开源作品还是尽量抱ARM的大腿比较好.
RTT因为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自动构建系统,再去匹配MDK估计暂时不会,不过新MDK里面对他自己中间件的整合力度真的是空前的,而且这个接口也是开放的,文档什么的也很详细,LZ要不要试试看?工具做好了,用户自然就来了.

楼主:
@riyue 有些东西的确是需要理想主义的人去做的,不然长期的亏损,无盈利,一般的人是承受不住的。所以希望更多的国人能给与支持和关爱,这些是走下去的根本动力所在。

楼主:
@error_dan 目前中小型rtos混战,arm 的rtx 目前未能展现出应该有的实力和认可度。不过今年做的rtos抽象层会兼容CMSIS。

网友:
卧槽,怎么跟我做东西的差不多啊。。。我目前加入了freertos、rtthread和Protothreads协成操作系统。硬件驱动框架还没开始。协议加了opencan。你这个是开源的项目吗?什么方式,可以加入否?PS:我做这个主要是方便程序移植。抽象层兼容pthread

网友:
引用 楼主:
@error_dan 目前中小型rtos混战,arm 的rtx 目前未能展现出应该有的实力和认可度。不过今年做的rtos抽象层 ...

非也,RTX的在欧美认可度很高的。楼主抽空可看下2013嵌入式市场调查报告。RTX不是一般的强劲。

网友:
RTX的强劲主要展现在充分发挥M3,M4的OS特性,现在有几款RTOS是充分利用M3,M4的特权级非特权级设置,MPU, 双堆栈以及SVC的?
RTX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中断延迟,在任务切换等实时性方面,RTX可以完爆FreeRTOS,embOS,FreeRTOS, UCOS-II和II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除掉RTX,现在不仅国内就连全世界都没有第二款OS做出来兼容MDK 5.X的psdc格式工具包.本身这个过程 ...

ST官方已经做了FreeRTOS的CMSIS-RTOS API

网友B:
能不能做一下统一驱动接口呀.比如说串口的驱动,我要是换了cpu只要改一下,原先的调度与使用方法一样,这样的操作系统才能给大家省力的. 要是我写了一个串口操作GPRS的程序,现在是在lpc1769上用的,后面换成STM32的片子了,要是有人写了串口的驱动,我的程序就可以直接用了.
同时大家的一些算法也可以互相交流了,交流成本会大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做一下统一驱动接口呀.比如说串口的驱动,我要是换了cpu只要改一下,原先的调度与使用方法一样,这样的 ...

+1.
比如UCOS的UPROBE,

网友:
既然都上GitHub了,把链接在网站中写明显一些吧,藏起来看不到。另外,明确一下提交Bug或者补丁的方法。
这点可以学习Contiki的做法。

另外,就是内核文件包里,带上相应的移植用的空函数及简要说明,类似uC/OS的做法。至少,Eclipse或者SI等代码分析工具能完整看,不缺定义。

附加的,就是考虑遵循C99标准,使用size_t,ptrdiff_t等,自己重定义也行,其实这样更利于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做一下统一驱动接口呀.比如说串口的驱动,我要是换了cpu只要改一下,原先的调度与使用方法一样,这样的 ...

考虑到MCU的特性,统一驱动接口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毕竟外设可配置的选项太多了。
能找到一个良好的接口也是一大贡献的。

网友:
tiger5 发表于 16 分钟前

+1.
比如UCOS的UPROBE,

你说的这个,我没找到资料的.
CoOS的系统倒是有CoX的组件的,还有驱动库的.代码是开放的,不知能不能移植过来的.那样搞后,大家编程就轻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做一下统一驱动接口呀.比如说串口的驱动,我要是换了cpu只要改一下,原先的调度与使用方法一样,这样的 ...

这就是CMSIS啊,LS的大侠说了以后我去找了一下,果然ST给做了一个port,内核是freertos的,但是调用的接口全部是CMSIS_OS的接口,换句话说只要兼容这个标准,APP几乎可以做到重新编译即可换平台.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raw-os 的中断架构和rtx是一致的,所以在实时性上半斤八两。不过raw-os面向多个cpu平台,不仅仅是arm,而且内核特性上也更多。cmsis规范的却是不错的,所以必须要兼容,但是不能拿这个规范来定义国内的rtos抽象层规范。今年的重点之中重点就是定义国人自己的rtos抽象层,争取这次跑在老外前面,不再落后。也希望借此rtos抽象层,来联手国内的rtos一起发展。

楼主:
关于驱动层抽象接口,看了cmsis规范定义的还不错,有两个可行的方案。
第一个重新定义一组全新的接口来兼容cmsis。
第二个自己使用cmsis接口。

网友:
作为raw-os的支持者,希望早日超过ucos

网友:
在RTOS混战中,我赌Arduino会取得最终胜利

网友(2014-04-22):
其实现在做rtos的,和几年前做手机的是一样的。感觉有路子,都进来做一做,差不多后就号称最牛逼最牛逼。
其实有些产品真不关心你用的xxos或者其他,而是关心产品功能实现了否,稳定性如何。
另外,用户可能更想看到的是你的例程,demo,而不是冷冰冰的代码。
rtos是一个太古老的话题了,我认为这个和重复造车轮没太大区别。

楼主:
@hameyou  强烈推荐看practical uml state charts in c/c++, 相信你会喜欢的,也一定能解决你面向状态机的事件驱动设计的问题。

网友(2015-04-28):
这个系统借鉴了类unix系统的变量、函数命名法则和链表的处理方法,看起来很舒服,这几天正在看代码
尤其是更新任务等待tick的方法------每次仅更新1、2个,比之于一次处理完所有的任务tick,这种方法更快

网友(2018-05-02):
支持国产RTO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