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超频会不会对定时器等模块造成影响?(已解决)

楼主(2014-02-23):
k60超频会不会对定时器,ad采用等模块造成影响?(比如定时有偏差,ad采样速率)主频180M。

网友:
你好,我们不推荐超频使用,因为可能会引起系统的不稳定。

网友(2015-01-10):
还能超频,要怎么做?

网友:
这种片子还能超频使用 ? 还没用过

网友A:
超到了200,也不知有没出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当年做智能车就是超频使用。200M,ADC的最高频率是需要自己尝试的。采样精度貌似也没有很大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到了200,也不知有没出问题

会有影响的。不建议超那么多

网友:
这个超频的话始终是个问题,对于这些系统自己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有影响的。不建议超那么多

没办法,有需要才这样

网友:
超频自已玩玩体验一下快感还可以,用到产品上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有需要才这样

你这是要干嘛

网友:
短时间超频应该没啥问题吧。。  我也用飞思的芯片做过超频的试验,如果一直处于超频的状态,芯片发烫还是有点的

网友:
我觉得不会影响定时器,因为不是一回事

网友:
如果做产品还是不建议超频,对定时器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
定时可以设置,AD估计会有偏差,波特率什么的也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