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ultisim 10仿真三极管,相同电路,不同效果问题

楼主(2014-02-23):
    如下图所示,电路是相同的,三极管型号是一样的(分别是两台电脑的multisim 10放置的,软件安装包是一样的)。但电路性能不一样,麻烦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2014.2.24总结:看了几位热心网友的回复,感觉问题应该是两台电脑放置的三极管器件模型不一样。两台电脑,一台是台式机(win7 32),一台是笔记本(win7 64),multisim安装包是一样的,模型不一样也是让人感觉奇怪。不过三极管本身电路放大倍数波动就很大,这点波动对于实际应用影响不大。

网友A:
你这也没差太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没差太多呀

    仿真软件,器件参数不会也存在离散性吧?

网友:
说实话,就我曾经使用multisim的时候,没有出现楼主的情况,
甚至不同版本之间的仿真差别也很小或者没有。

网友B:
在MultiSim使用这个测量方法的读数似乎是不停闪动的,用探针好象比较稳定。。。

这是分别使用MultiSim 10、11、12等3个版本的测量结果:
MultiSim 10

MultiSim 11

MultiSim 12

可能MultiSim的模型与其他软件的模型有些许不同,在下面其他软件的结果稍有差别:
TINA

Pspice

LTspiceIV

CircuitMak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MultiSim使用这个测量方法的读数似乎是不停闪动的,用探针好象比较稳定。。。

这是分别使用MultiSim 10 ...

楼上太强大了,有这么多仿真软件。

网友D:
电流表显示的下方有个set...,我猜set...里面不一样。要是一样的话那我们都看不出来哪里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ultiSim使用这个测量方法的读数似乎是不停闪动的,用探针好象比较稳定。。。

这是分别使用MultiSim 10 ...

太强大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表显示的下方有个set...,我猜set...里面不一样。要是一样的话那我们都看不出来哪里不一样了。 ...

互换两个电路的万用表,也没影响~  所以不是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
重新做一次试试。
下图是 MultiSIM 12.0 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太强大了,有这么多仿真软件。

虽多但是“滥”了,......10#老师的图是对的。(LZ可不必过于注意详细量值,而应关心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