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可视卫星达到10颗以上,但无法定位

楼主(2014-02-23):
GPS可视卫星达到10颗以上,但无法定位,GPS模块型号NEO-6M-0-001,采用内置的陶瓷有源天线,测试软件u-center

网友A:
直接看输出的报文。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拿串口接收报文后,看是否是有效定位。如果是有效的,看看是不是测试软件的使用问题。以前买过一个,比较便宜被坑了,放到室外都是无效定位。

楼主:
我看了输出的字符串了,$GPGSV显示可见卫星达到13颗,但是$GPGGA显示没有用于定位的卫星,我不明白,为什么可见卫星这么多,但是却不能用来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输出的报文。

我看了输出的字符串了,$GPGSV显示可见卫星达到13颗,但是$GPGGA显示没有用于定位的卫星,我不明白,为什么可见卫星这么多,但是却不能用来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输出的字符串了,$GPGSV显示可见卫星达到13颗,但是$GPGGA显示没有用于定位的卫星,我不明白,为什 ...

不知道. 手机GPS有时候也会有10颗可见卫星, 但是不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手机GPS有时候也会有10颗可见卫星, 但是不定位.

手机不能定位跟基带有关系好像

网友:
确认一下“GPGSA” 获取是否正确,这个信息是定位用的。

网友:
你好,我也碰到你说的u-center无法定位的问题。你那儿有进展没?可以一起看看是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B:
刚测试了几个GPS模块,也是无法锁定的问题。连在电脑串口测试没有问题,放在电路板上就无法锁定。
检查可能是板上的晶振射频干扰造成的。
可能是由于15M, 25M, 75m 晶振整数倍的谐波干扰了  GPS模块上的1575M的信号载波。
可以试一试把模块离电路板远一点。
最后解决的方法是  买了铝箔胶带把模块包起来,尤其是出线口部分。原来的模块有铁壳,但是出线口没有屏蔽。

这是网上找的GPS模块射频干扰的处理,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了几个GPS模块,也是无法锁定的问题。连在电脑串口测试没有问题,放在电路板上就无法锁定。
检查可能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