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G323联通卡不能连上GPRS问题

楼主(2014-02-24):
用移动卡的时候设置流程是如下:
at^sics=0,contype,gprs0                        //初始化网络连接
at^sics=0,apn,CMNET
at^sics=0,inactTO,20
AT+CGATT?
AT^SISS=1,srvType,socket                      //连接一个TCP/IP服务器
AT^SISS=1,conId,0
at^siss=1,address,"socktcp://211.91.221.48:1001"
AT^SISO=1                                    //打开服务器连接

连接非常顺利,每次都能成功连接
换联通卡后,我把CMNET改成联通的uninet、uniwap、3GNET、uniwap
at^sics=0,apn,uninet全都试过了,都连接不上,其他配置和移动卡一样,请教大侠们,是不是我配置错了,错在那里,请教了,谢谢

网友:
悄悄的告诉你,联通也是CMNET

楼主:
这个CMNET也试了,连接不上呀,是哪里错了吗,谢谢

网友:
查询下GPRS注册状态,是否gprs注册成功了,另外楼主是哪个城市的联通卡,好像这个也有点关系

网友:
悄悄的说,俺是下面这么用联通的sim卡,一点问题都莫有。。。

at^sics=0,contype,gprs0                        //初始化网络连接
at^sics=0,apn,CMNET
AT^SISS=0,srvType,socket                      //连接一个TCP/IP服务器
at^siss=0,address,"socktcp://xxx.xxx.ooo.ooo:oyoy"
AT^SISO=0                                    //打开服务器连接

楼主:
看你的代码和我的一样呀,但是就是连不上,把卡装手机里面,从10010获取卡的流量,还有64M,装手机里面设置2G上网,一切正常
这是下面用串口助手调试过程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apn,CMNET

OK
AT^SISS=0,srvType,socket

OK
at^siss=0,address,"socktcp://42.49.220.132:1001"

OK
AT^SISO=0

ERROR

楼主:
把卡放到手机里面,设置2G上网,接入点里面显示的ANP是3gnet  MCC 460   MNC01   APN协议 IPv4 其他都未使用,我把anp改成其他手机也上不了网了。

楼主:
查询GPRS注册状态,gprs没有注册成功

楼主:
用AT+CGATT?查询 GPRS是附着状态的
返回的是+CGATT  1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代码和我的一样呀,但是就是连不上,把卡装手机里面,从10010获取卡的流量,还有64M,装手机里面设置 ...

连接不上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基站太拥挤导致的,反复多连几次就能上了。

网友:
MG323 用联通好还是移动好呢?

网友:
我在北京,联通上了3G之后,2G网络就不太好联了。
我之前的诺基亚手机,早期用2G还行,后来就经常上不去。

网友:
不过用DTU和SIMCOM,联通2G也能连上,就是要几分钟才能连上,
连上了速度也巨慢。而且经常连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