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觉得刷OpenWrt的路由器域名解析慢很多?尤其手机上网

楼主(2014-02-24):
我买的是水星MW151RM3G,将4M FLASH改成8M,刷TPLINK WR703的OPENWRT固件。
MW151当二级路由器,上面还有一级路由器192.168.0.1。
不管MW151工作在桥接(跟一级路由器LAN-LAN相连,同一个网段192.168.0.X,只当无线AP,关DHCP),
还是工作在路由模式(WAN与一级路由器LAN相连,新建一个子网192.168.1.X,开DHCP),域名解析都很慢。

在电脑上感觉不出什么区别,下载速度和网页都跟 电脑连接一级路由器差不多,但是手机上就区别很大,经常开始很快,几分钟后就很难打开网页了。

网友A:
如何知道是dns慢的呢

网友:
换ddwrt  简单高效 openwrt 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知道是dns慢的呢

在手机上,打开网页,很慢,几分钟都不出来。
如果打开QQ,倒是很快。

如果手机连上级路由,网页都是瞬间打开的

以前好像见过说OPENWRT跟MTK有些兼容问题,因为只是手机有影响,电脑没事。
----------------------------------------------------------------------------------------------------------
试了下直接把OPENWRT的路由器当作一级路由进行PPPOE拨号,没想到解决困扰我一年多的频繁断网问题。
PPPOE拨号时候,会隔一阵子往服务器查询下,如果服务器无答应,就会断线。
可能租房这里房东的自建的拨号服务器太差,响应经常超时,我用其他路由器,一般几分钟就断线,想上传2M以上文件都没可能。
用OPENWRT后,PPPOE参数是可以设置的,把超时时间设置10分钟,现在也不断线,试了下上传20M文件都没事了。

楼主:
换塞班试了下,反复打开网页正常。
只有自己的mtk安卓会出现上网几分钟就变慢,关掉再打开手机wifi又恢复正常,再过几分钟又变慢。

路由器无线网里将HT模式改为40M,安卓手机暂时没出现上网几分钟后变慢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