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PIC161783系列,主站提供的PSMC配置软件为什么运行出错

楼主(2014-02-24):
PMSC配置软件和使用介绍,谁能帮忙下载一下看看能不能运行。。我这边显示是应用程序初始化错误,不知缺了什么文件,3台XP电脑都不能运行

网友A:
应该少了ms的.net framework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少了ms的.net framework 4

我从2.0-4.0 .NET版都装过了。。。
再换台电脑装装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2.0-4.0 .NET版都装过了。。。
再换台电脑装装看。。

我电脑可以打开,顺便给你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可以打开,顺便给你个新的

太感谢啦,,
只是我的机子还是不能运行
准备.net从最低版本装到最高版本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可以打开,顺便给你个新的

可以用了,下了一个230M的 .NET3.5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