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如何改成无线调试,或有其它现成方案吗?

楼主(2014-02-24):
我调试的东西是转动的,而调试的参数是用来控制转动效果的,所以有什么无线调试的方案吗? 我用的是Keil,STM32系列MCU

楼主:
好像发错地方了

网友:
用无线串口返回调试信息吧

网友:
jlink 有个tcp/ip 调试

网友:
j*link好像可以搜索网络节点,只是没什么人用,所以没看到能不能成功;还一个问题是盗版的这个功能有没有验证过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据说有带网络的J-LINK版本,但是六千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