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谁能给解释一下CCS C中#USE FAST_IO,#USE FIXED_IO的用法

楼主(2014-02-24):
麻烦谁能给解释一下CCS C中#USE FAST_IO,#USE FIXED_IO的用法,这两个语句有什么同?都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
#USE FAST_IO

一下是引用自http://zgq74565.blog.163.com/blo ... 652008623104227532/

语法:#use fast_io(port)

port是A~G

目的:影响编译器如何产生输入输出代码,说明如下.这种指令有效,直到出现下一个#use xxxx_io为止.执行I/O的快速方法将使编译器不用对I/O方向寄存器进行编程就可执行I/O操作,但用户必须保证通过set_tris_X()来设置I/O方向寄存器.

例子:#use fast_io(A)例子文件:ex_cust.c;该文件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网友:
读一下文档就应该明白了。

因为 IO 脚很多都是复用的,如果调用了内置的设置 IO 的函数,那么在生成指令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选择,是每次调用就改变一次属性还是直接操作而不理属性。

网友A:
如果 #use fast_io,则对一个pin脚进行多写时,不先进行输入、输出的设定。不然,每次操作io时,编译器自动根据读写指定,对io进行输入或者输出的方向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use fast_io,则对一个pin脚进行多写时,不先进行输入、输出的设定。不然,每次操作io时,编译器自动 ...

意思是在引脚复用的适合适合用这个指令咯。随用随设定,但是这样会增大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