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头识别移动的物体的问题,请教大家(已解决)

楼主(2014-02-24):
有一个项目 ,需要用摄像头识别简单的图像。黑白就可以,像素320*240即可。关键问题是 如果移动的物体(只考虑平面图形)不是每次都按照一个方向移动,方向任意,这样的话 如何识别是同一个东西。比如一个平面图形有可能水平移动 ,也有可能旋转一个角度移动  ,这样的话怎么判断?    我在想,如果要判断是同一个物体进来  ,要么把很多位置的图形先扫描出来  ,但是这样的话也有点不现实感觉,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好方法

网友A:
先找出物体边界,识别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出物体边界,识别一条直线,

没看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麻烦详细一点好吗?  我举个例子 ,假如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个 “好”,这张纸从不同的角度进去  ,拍出来的图像不一样 ,是不是可以通过先旋转,然后比较的方式去考虑。但是 单片机如果要处理这个旋转的话  ,感觉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麻烦详细一点好吗?  我举个例子 ,假如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个 “好”,这张纸 ...

2楼说的挺好的,比如你识别好字中的横, 如果是旋转的话,这个横就会跟着转动. 扫描比较的方法,MCU可能会不会比较慢. 建议你使用i.mx25.芯片本身带有拍照功能,比较两次拍照得到的数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