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BGA 手工焊接成功,分享参考教程的视频

楼主(2014-02-24):
一直畏惧BGA,今天没有办法了,为了测试LPC18S的AES OTP功能,尝试了一次BGA手工焊接,在样片无限量供应的情况下,不考虑植珠的问题。

参考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zOTg1OTI0.html

风枪设置如图,

打倒5档,最小风挡,对着原来的芯片吹大概3~4分钟,风枪距离芯片3公分以上。即可把芯片吹下来。

然后把焊盘用烙铁修干净,我没有用视频中的助焊剂,我也从来不用助焊剂。

然后按照视频中的把芯片摆正,用风枪还是刚才那个设置,风力要小,对着芯片吹5分钟以上,风枪距离芯片3~4公分。

注意均匀的吹芯片,用手慢慢的规律的晃动

5分钟后,停止吹芯片,隔直板子5分钟以上即可。

目前第一片失败,第二片完美,我猜我第一片是没有把PCB焊盘清理干净造成的。

牺牲的芯片

吹好的板子:

板子测试:

网友A:
板子下面摆个预热台,温度调到150.这样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下面摆个预热台,温度调到150.这样效果更好

穷人,没有那个设备

网友:
不错 qfn的都够我喝一壶了。。。。

网友B:
热风枪、小型简易BGA返修台、大型返修台,各种工具焊过BGA,焊过的片子数不清了,焊坏的也不少

网友:
好厉害啊,最难的干过0.5间距QFN飞线测试。

网友:
很不错!!!估计多搞几次,成功率就能达到比较高了吧

网友C:
焊过植过上万片的人路过。。。做BGA就主要就是焊剂,用好的BGA油,一切无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过植过上万片的人路过。。。做BGA就主要就是焊剂,用好的BGA油,一切无碍{: ...

谢谢建议,我去淘宝 看看 BGA油, 我以前焊接LQFP的芯片不敢用助焊剂,不好的助焊剂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过植过上万片的人路过。。。做BGA就主要就是焊剂,用好的BGA油,一切无碍{: ...

推荐个呗大牛

网友C:
推荐啥?淘宝上100块左右的BGA油就不错了,焊接,做BGA都很不错,不要买中假货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荐啥?淘宝上100块左右的BGA油就不错了,焊接,做BGA都很不错,不要买中假货就好 ...

以前有腐蚀线路板的经历,都有心理阴影了,一般不敢乱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腐蚀线路板的经历,都有心理阴影了,一般不敢乱搞了

你当初用的焊油含有酸性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腐蚀线路板的经历,都有心理阴影了,一般不敢乱搞了

你那个是几块钱的焊膏,有酸性上面标有的,用于焊接比如铁件的,有一种10块左右的焊膏,这种是中性的,这种也不好用。

网友:
LZ经验值得借鉴!!一直想动手,也一直有点犹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手头现在只有一把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小型简易BGA返修台、大型返修台,各种工具焊过BGA,焊过的片子数不清了,焊坏的也不少{:lol ...

羡慕有返修台的人啊,我申请多少遍了,批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腐蚀线路板的经历,都有心理阴影了,一般不敢乱搞了

我不但有腐蚀板子,放久了,还有虚焊或者短路的情况。不敢用

网友E:
热风台真心不贵 两百多
BGA的片子 贵点怎么也要五十上百 少焊坏两个钱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风台真心不贵 两百多
BGA的片子 贵点怎么也要五十上百 少焊坏两个钱就回来了 ...

返修台申请不到,在外边焊接有X光的,安全稳定。我们是卖芯片的,所以一年也吹不了几个BGA,老板不批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修台申请不到,在外边焊接有X光的,安全稳定。我们是卖芯片的,所以一年也吹不了几个BGA,老板不批也正 ...

那就无所谓了 拿外面焊吧 自己折腾费时费力不讨好

网友F(2014-04-30):
还真有lpc43s50和lpc18s系列啊 感觉如何?

网友:
请加我QQ16008413,有项目外包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G:
我有一个返修台,只用过一次,现在基本不用了,有需要的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返修台,只用过一次,现在基本不用了,有需要的联系我!

一年也焊不了一次,所以没有需要,谢谢!

网友H:
不用植锡直接焊的?

网友I:
感觉还是买专用BGA比较可靠,新手用热风枪焊BGA难保证焊接质量。单位打算买一台4万返修台。一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等水平高了再学一下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植锡直接焊的?

样片全新的都有锡珠,所以不需要植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还是买专用BGA比较可靠,新手用热风枪焊BGA难保证焊接质量。单位打算买一台4万返修台。一 ...

最好带X光了,机器其实也不可靠,还是得X光看看。我这也就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应急的办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样片全新的都有锡珠,所以不需要植珠

这挂了的芯片是没有焊好还是由于焊接不当片子焊挂了

网友J:
有助焊剂成功的几率要高得多,1可以保温,2锡的浸润性更好,流动行好了可以自动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挂了的芯片是没有焊好还是由于焊接不当片子焊挂了

没掌握好风力,芯片容易被风力压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助焊剂成功的几率要高得多,1可以保温,2锡的浸润性更好,流动行好了可以自动对位。 ...

坚决不提倡用助焊剂,用好的焊锡,比如岛国的或者德国的。国内的似乎没有好的焊锡牌子,好的焊锡不用助焊剂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坚决不提倡用助焊剂,用好的焊锡,比如岛国的或者德国的。国内的似乎没有好的焊锡牌子,好的焊锡不用助焊 ...

问题是好的焊锡不好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题是好的焊锡不好买呀!

不抵制日货的话(电子行业似乎很难抵制),日本山崎,amo的电子邮购里也有,淘宝也有,电子市场也有,不过假货多,找个靠谱的店家别买便宜的,别买带松香的。

网友:
这也是我一直不敢搞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坚决不提倡用助焊剂,用好的焊锡,比如岛国的或者德国的。国内的似乎没有好的焊锡牌子,好的焊锡不用助焊 ...

我还是喜欢用助焊膏,它能帮助焊接,到时用镊子轻轻推一下,能自动归位就代表锡球全部熔化,焊接完毕。

网友(2014-06-17):
一直不敢焊接BGA的片子,有空了试验一下

网友K(2014-10-14):
引用 网友C:
焊过植过上万片的人路过。。。做BGA就主要就是焊剂,用好的BGA油,一切无碍{: ...

请问是锡膏工艺,过回流焊的吗?还是怎样处理。。。

网友:
都是找专业人士解决

网友:
最多搞过QFN,BGA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是锡膏工艺,过回流焊的吗?还是怎样处理。。。

贴片厂和专业场合是过回流焊的,我是用热风枪加热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厉害。。。。高手!!!!

比焊接LQFP和QFN还来得方便快捷

网友:
设备不够,没法学习,楼主跟很厉害

网友:
   个人经验,助焊油效果很好,但不必要追求很贵的,我这有超过20个人基本天天在焊BGA,都是买很普通的焊油给他们用,名字叫焊宝,某宝上一大堆,具体哪个品牌的就不推荐了。之前还做了ROHS测试,都用了几年了,没有什么问题。
   拆焊台不是很必要,除非量很大,以前买的ERSA也基本成了摆设。个人使用的话建议买俩台,一台好点,温度精确点吹正面,遇到大的BGA或者容易坏的BGA,在PCB背面再加把热风枪,基本就没有焊不了的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增加了没做过BGA焊接的坛友们胜利信心,焊点看不见总是心里没底。

放心吧,就是孰能生巧的活,多试试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N(2015-01-13):
引用 网友F:
还真有lpc43s50和lpc18s系列啊 感觉如何?

带有S的是什么来头,官方没找到资料说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带有S的是什么来头,官方没找到资料说明。

带s的,支持硬件aes加密,可以加密flash.比如,将代码加密后存在外部flash中,工作时读入芯片,解密后再运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带s的,支持硬件aes加密,可以加密flash.比如,将代码加密后存在外部flash中,工作时读入芯片,解密后再运行. ...

为何官网都没有相关介绍说明,针对特定用户出售的?

网友:
目前只手工焊过0.4的,还没有BGA 的经验。
后面要上arm和DSP要用到BGA,可以考虑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为何官网都没有相关介绍说明,针对特定用户出售的?

官方只在数据手册中有提到,国内要买到估计不容易,Digikey 英文站有售,中文站没有.不知道lz怎么搞到的.

网友:
真是开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何官网都没有相关介绍说明,针对特定用户出售的?

没有啊,芯片发布前都要先用一段时间的,不然给客户了除了问题怎么办...

楼主:
感觉坛子里很多人都可以,我这算初级的,之前看过一个焊接A8+DDR的,板子很漂亮。

网友O:
高手啊,如果有问题那板是不是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手啊,如果有问题那板是不是就废了

开头都说了,样片无限量供应,底板我也有好几块,坏了就扔(目前没有损坏一块)。有板子有样品,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