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路由器拨号上网经常断线,可以试试刷了OpenWrt的路由器

楼主(2014-02-24):
      我租房的地方上网需要拨号,服务器是房东自己搞的,过去一年多饱受困扰,隔几分钟断线一次。
好在下载可以用迅雷,可以断点续传,但是邮箱或者QQ给人传文件就麻烦了,从来没成功传过2M字节的文件。
期间试过电脑直接拨号,用过腾达N300路由器,巴法络(BUFFALO)WCR-GN,都是没法解决。

      前几天买了个水星的MW151RM3G迷你路由器,刷OpenWrt系统,一开始设置PPPOE拨号上网,断线更频繁,看WAN口在不断拨号。
后来网上看到可以修改配置文件/etc/ppp/options,将最后2行用#号注释掉,改成以下这样。
#debug
logfile /dev/null
noipdefault
noaccomp
nopcomp
nocrtscts
lock
maxfail 0
#lcp-echo-failure 5
#lcp-echo-interval 1

没想到正常了,困扰我差不多一年的断网问题解决了,立刻测试了邮箱上传20M附件也没问题了,开机5个多小时也没断1次网。

网友A:
赞!
正准备弄个x86的openwrt
嘿嘿~Atom N270 + 2G DDR2 + 128G SSD
没哪个家用路由器有这种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
正准备弄个x86的openwrt
嘿嘿~Atom N270 + 2G DDR2 + 128G SSD

你这算是软路由了吧

我家里还有个水星MW4530R,几个普通路由器。

软路由几百块能搞定的话,我也准备搞个,打发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算是软路由了吧

我家里还有个水星MW4530R,几个普通路由器。

当然算……

网友:
openwrt这么NB啊,我也去整一个

网友B:
openwrt是什么,谁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wrt是什么,谁解释下。

一个基于LINUX的开源系统,用在路由器里面。

网友B:
体积大不大,一般的路由都可以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大不大,一般的路由都可以刷吗?

体积按照你自己需求,跟电脑一样,安多了软件对FLASH容量就高。

我的水星MW151RM3G,买来FLASH是4M,RAM是32M,刚好可以刷一个带WEB界面的openwrt系统,如果再安装其他的,4M FLASH就不够了。

网友:
Tomato用户撸过

网友:
# If this option is given, pppd will send an LCP echo-request frame to
# the peer every n seconds. Under Linux, the echo-request is sent when
# no packets have been received from the peer for n seconds. Normally
# the peer should respond to the echo-request by sending an echo-reply.
# This option can be used with the lcp-echo-failure option to detect
# that the peer is no longer connected.
#lcp-echo-interval <n>

# If this option is given, pppd will presume the peer to be dead if n
# LCP echo-requests are sent without receiving a valid LCP echo-reply.
# If this happens, pppd will terminate the connection.  Use of this
# option requires a non-zero value for the lcp-echo-interval parameter.
# This option can be used to enable pppd to terminate after the physical
# connection has been broken (e.g., the modem has hung up) in
# situations where no hardware modem control lines are available.
#lcp-echo-failure <n>

你房东的ROS/WayOS的PPPoE不标准,也许是中过招,防护开得太狠了。

网友(2014-10-15):
最近在烦这个问题,房东换网了,电脑拨号没问题,路由器拨号总是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