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 可以将正弦时钟整形为方波么?

楼主(2014-02-25):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求输出下面波形,我准备用CPLD生成,跑100M时钟,再利用寄存器延迟调整时延,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输出的波形摆率很低,输出信号上升沿与时钟的上升沿貌似摆率一致,输入时钟设置了schmitt触发器也没有任何效果。
   请问CPLD能将正弦波处理成高摆率的方波么?另外,如果不行,有合适的比较器能输出斜率小于3ns的方波么?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们这学期开设了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对他还没有什么了解。现在对单片机有些了解。
楼主。怎么样才能够学号PLD  呢。。谢谢、。

网友:
把FPGA管脚电流设置最强、压摆率设置最高、电压设小
如果还不行,就没办法了
不过3ns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