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用jlink下载程序怎么这么慢

楼主(2014-02-25):
170k的程序用jlink v7 下载到板子要20秒,显示3000kbps,
用jlink v8下要16秒,显示4000kbps。
这样正常吗?

我看手册上iap写256字节用1ms即可,换算一下1秒钟能写250k字节,难道jlink内部软件效率真这么低…

网友A:
用J-Flash ARM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J-Flash ARM下的?

我在MDK4.72里面直接下程序的

网友:
用什么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MDK4.72里面直接下程序的

这个速度是正常的

楼主:
喔,据说JLINK V8支持12MHz的速率,我又买了一个,回头再试,我之前的V8可能是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