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G45无法使用sam-ba下载程序

楼主(2014-02-25):
买的是英贝特的SBC6345配的mini6245核心板,之前是可以用sam-ba2.9下程序的  一切正常,结果后来又买了两块mini6245(通过芯片数字可以看出  应该是同型号但不同批次的芯片,板子也稍微做了改动)  就无法使用sam-ba下载了。现象是   按正常sam-ba连接下载顺序  有时能进行下去   但说不定进行到哪步上位机就卡死了  通过debug口发回来的数据看  貌似芯片是没死掉的,问了技术支持   说是samba的bug  让我接个复位键  先复位再连接  , 试过了  依然不行。哪位兄台知道解决办法的  望赐教,谢谢。

网友:
原来买的是不是9G45A?现在买的是9G45B或者9G45C?这可能和芯片上的usb有关系,很难解决。
你最好联系embest帮你换。

网友:
1、用最新版的SAM-BA,现在常用的是SAM-BA 2.12。不同批次的芯片有些差异,老版本的SAM-BA软件不支持新批次的芯片。
2、上位机有时会卡死,很可能是假死,多等会儿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