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ET430UIF下载器win7驱动安装方法

楼主(2014-02-25):
最近一段时间在调430,在xp系统下驱动都很好装,但是在win7不管怎么样都不识别驱动文件,我弄了好长时间才装上驱动的,也许我这是个别案例,分享下希望大家能接受,
第一步安装我提供的驱动文件,根据自己的系统选择32位或64位。
第二步点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这时会看到下载器有感叹号,点击它更新驱动文件 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在厂商中找Texas Instruments->选择你的下载器对应的驱动就可以下一步了

网友A:
没有遇到此问题!win7 32or64bit 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此问题!win7 32or64bit 都正常使用!

可能我这是个别案例

网友(2014-04-11):
谢谢分享!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利尔达工程师回复说是ghost 版的问题。

网友:
我试了你的方法 不行,下面有另一个方法可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457819

网友(2014-07-04):
楼主的驱动win8也可以用,谢谢了

网友(2015-02-09):
我的Win7也遇到了 买的是利尔达的 LSD-FET430UIF

网友:
我的也是 感谢撸主 我买的是利尔达的 问他售后都没给我解决好 感谢啊

网友(2015-07-14):
标记下,试试,现在也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2016-01-07):
谢谢LZ 的分享,   终于成功安装上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