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FPGA(A3PN060)之间通讯

楼主(2014-02-25):
      STM32(stm32f103vet6)与FPGA(A3PN060)之间的通讯是怎样的?
我是通过FPGA采集外部8个通道的脉冲数据,并在FPGA中进行分频计数;那我现在怎样设计FPGA与stm32之间的数据传输电路, 采用16位的并联传输 还是在FPGA中模拟一串口与stm32进行通讯(数据传输)?

网友A:
板子空间大,布线空间够 当然是并口 这样FPGA程序简单
反之串口 FPGA程序稍微复杂一点
单片机程序应该差不多

楼主:
单片机与FPGA之间直接通过16根线连接 (并行通讯),那如果要进行串行通讯是在FPGA中模拟SPI串口还是像stm32的普通串口;即SPI(FPGA)<---->SPI(stm32) 还是USART(FPGA)<---->USART(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空间大,布线空间够 当然是并口 这样FPGA程序简单
反之串口 FPGA程序稍微复杂一点
单片机程序应该差不 ...

单片机与FPGA之间直接通过16根线连接 (并行通讯),那如果要进行串行通讯是在FPGA中模拟SPI串口还是像stm32的普通串口;即SPI(FPGA)<---->SPI(stm32) 还是USART(FPGA)<---->USART(stm32)?

网友:
参考ICORE的设计不错,并行

网友B:
对,支持楼上的,参考我的 icor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8830989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支持楼上的,参考我的 icor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883098933

板子够大,并行的stm32代码相对简单, STM32基本上就是地址操作就行了,实时性好 ,推荐

网友A:
速度快就SPI 慢就USART
不过并口简单啊 我也推荐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就SPI 慢就USART
不过并口简单啊 我也推荐并口

我想问下 ,STM32的I/O口能否直接与FPGA(A3PN060)的I/O口直接通讯?

或者之间的通讯要不要加74LVC07之类的驱动?

网友:
可以直接通信

楼主:
我想问下 ,STM32的I/O口能否直接与FPGA(A3PN060)的I/O口直接通讯?

或者之间的通讯要不要加74LVC07之类的驱动?(STM32 I/O口 是浮空输入及 推挽输出形式)  不知道FPGA(A3PN060)的I/O口是否与stm32的兼容?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STM32和FPGA 的IO可以是3.3V  也可以是2.5V 只要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速度不是太高的话就用spi吧,然后stm32使能spi接收中断

网友:
A3PN060  我用过一次,用起来生不如死......虽然不是经常用fpga,但是atl,xilinx,actel的,都用过,nios也上过项目。就是A3PN060  最难用了,arm9 + A3PN060  ,用总线通信,进行ad采样

网友(2014-06-25):
Altel的安全性最高

网友:
用SPI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