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L15系列复位时,I/O状态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4-02-25):
现在想选用Kinetis L15这个系列的MCU,有下面几点疑问:
1.I/O在上电到程序正常运行这段时间内,状态是怎么样的?
2.ADC(16bit分辨率),实际使用中精度能达到多少?
3.它与L0,L2,L3,L4系列在相同引脚下,是否兼容呢?
4.这个系列的价格在什么区间呢?

网友:
我用过他的16位ad,大概有0.1mv 的跳动

网友A:
楼主你好,
已经看到你发的SR请求了。
我在坛子里再回答你一下:
如果您想选用KL系列的芯片,还是建议您选择我们KL16系列,这个目前正在推广,交货也比较容易。
下面回答您的几个问题:
1,I/O上电到程序运行这段时间,数字引脚都是禁止的,处于高阻状态;模拟引脚一般处于输入状态,具体由您外部电路确定。
2,ADC的实际使用精度,您可以查看我们的datasheet。
KL15,KL16最高都可以达到14.5bits,但是要求ADC 的转换时钟小于12Mhz。
3,L0,L2,L3,L4系列的具体引脚并不是完全兼容,具体您还是需要查看我们的datasheet引脚情况。
4,关于价钱方面,官方给出了一个参考价,你可以到这个链接查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mp;fromSearch=false
如果你大批量的话,价钱还是可以商量,这个需要你和我们的代理去谈。
希望能够帮到您。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欢迎您和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已经看到你发的SR请求了。
我在坛子里再回答你一下:

多谢版主回复!
通用I/O口看了一下手册的相关寄存器章节,是不是默认为输入高阻态?上拉,下拉什么的都要由外部电路来完成(芯片内部没集成上下拉电阻之类对不?那如果设置为输出是开漏还是推挽呢?在手册里没看到介绍的)。

看了一下KL1x系列差别如下,I2S对项目没作用。不过KL16在相同RAM和FLASH下比KL15是便宜了点(多个I2S还便宜了!!)。难道这是推广的原因?

          TSI    I2S    ADC    DAC
KL14                     12
KL15    √               16       √
KL16    √      √       16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回复!看了一下KL1x系列差别如下,I2S对项目没作用。不过KL16在相同RAM和FLASH下比KL15是便宜了 ...

你说对了,其实你现在买KL15也难买。
目前正在力推KLX6系列的,听说买这个还是有优惠政策的。
另外,您是不是也发了SR呢?那个我也是我回的,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我们直接在坛子里讨论好了。
那边您就帮我关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了,其实你现在买KL15也难买。
目前正在力推KLX6系列的,听说买这个还是有优惠政策的。
另外,您是 ...

哦,好的!多谢!
再问下,通用I/O口看了一下手册的相关寄存器章节,是不是默认为输入高阻态?上拉,下拉什么的都要由外部电路来完成(芯片内部没集成上下拉电阻之类对不?那如果设置为输出是开漏还是推挽呢?在手册里没看到介绍的也没看到相关的基本框图!)。

网友A:
内部其实是有上拉下拉的,在我们的reference manual中106页你可以看到相关的详细情况,只不过,复位后都被禁止了。
数字IO复位后都是高阻状态,关于这点,你可以查看quick reference 的第一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其实是有上拉下拉的,在我们的reference manual中106页你可以看到相关的详细情况,只不过,复位后都被 ...

好的,之前老在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GPIO)一章找,晕死。多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之前老在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GPIO)一章找,晕死。多谢版主!

是这样的,我们文档比较特别,一般是第三章是一个全体介绍,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查看资料,一般先看第三章。
然后再到具体的里面看。
还有我们的quick reference你也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我们文档比较特别,一般是第三章是一个全体介绍,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查看资料,一般先看第 ...

这价格好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价格好高.........

您这是在哪里买的?
您需要多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在哪里买的?
您需要多少量?

哈哈,整错了问了个奸商!代理那好像是1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整错了问了个奸商!代理那好像是15左右

哦, 如果你购买还有问题,你可以回复我的邮件。
我昨天在你的SR里给你发了,提供您的具体信息,我们会帮你找合适的愿意拆包的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