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7.10 授权文件

楼主(2014-02-25):
此授权文件无任何限制,全功能通用版。可自动解压LibSource

使用方法:
1.解压缩EWARM_7.10_License.rar,取得Selected.package。
2.复制Selected.package文件到指定目录: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ARM\EW\1\
  WIN7:C:\Program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ARM\EW\1\
  若路径不存在,则手动创建路径。
3.运行EWARM,授权成功。

此破解方式暂时未发现bug,若有发现问题的可到http://blog.csdn.net/chivalrys/article/details/8564568 提交问题。

仅供研究学习

EWARM-CD-7101-6735.exe

网友:
楼主威武威武威威武!

网友:
这么给力

网友:
感谢楼主 已成功激活

网友:
8051的8.20版本有没有授权文件?

网友:
lz做这个行云流水一样

网友:
收下了,居然还有几个工程还是4.22的版本编译的,不能直接打开,蛋蛋啊

网友:
使用该授权之前还需要爆破二进制文件吗?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能否做stm8的授权文件?太感谢了

网友A:
my version of keyg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 version of keygen

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 version of keygen

这个更给力。

网友:
软件已沦陷,不久的将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 version of keygen

太棒了!

网友:
LZ造福大家啊,谢谢了1

网友:
我查,这个注册机能生成lib的解压密码啊??

网友:
我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太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y version of keygen

太棒了

我等 IAR 死忠的福音啊

我从AVR、NEC、STM32、STM8都在用IAR,如果没有了这个系列软件,简直没法工作了

网友C:
17楼给的注册机不全,里面没有AVR的选项,通过改动可以产生AVR的离线注册文件,但是解压密码是错的。

网友:
太强大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楼给的注册机不全,里面没有AVR的选项,通过改动可以产生AVR的离线注册文件,但是解压密码是错的。 ...

请问怎样添加,我也用AVR,请指教了

网友D:
unis能否被上AVR的keygen

网友:
unis comes from Russian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unis能否被上AVR的keygen

Updated v1.1
+ Atmel (AVR, AVR32) (no sources)
+ Renesas (M16C/M8C, RH850, V850, SH) (no sources)
+ visualSTATE Premium

网友:
这个一定要留名,晚上回去下.

网友E:
能否再加上个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78K的呢

网友:
强人,膜拜,造福I

网友:
这个iar更新速度实在不敢恭维了。

网友:
真是佩服啊,厉害。

网友:
37楼楼主威武

网友:
对于37楼的牛人我只想说:好样的!

网友:
chivalry,lovemini,unis,是坛里为大家贡献IAR的热心人。

网友:
这个不得不顶

网友:
unis 膜拜ing

网友:
赞!刚下载了还没有安装

网友:
thx,准备用用看。

网友:
牛掰,亲测OK

网友:
先幸福一下!

网友:
试过了,非常好用,感谢大侠!!

网友F:
经过测试……7.10最高Size优化居然比6.70要多了将近100多个字节(16K的总体尺寸)……哎……还是老老实实用6.7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Updated v1.1
+ Atmel (AVR, AVR32) (no sources)
+ Renesas (M16C/M8C, RH850, V850, SH) (no sources)

能否加上MAXQ20的支持?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咋又升级了,哪里改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能否加上MAXQ20的支持?谢谢!

No, it uses old License Management System (LMS1).
You can use old keygen...
for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AXQ, v. 2.41, Evaluation Version

网友:
楼主太伟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it uses old License Management System (LMS1).
You can use old keygen...
for IAR Embedded Workb ...

谢谢unis

网友:
楼主的速度!太牛逼了!赤裸裸的膜拜!

网友:
是例程包没??
我测试了两台机器,一台可以直接下载对应CPU的实例程序,另外一台不行!!

网友:
楼主V5 87 顶。。。

网友:
下载例程的时候出现

网友:
怎么发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 version of keygen

下过来备用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4-03-27):
高手再现 !

网友:
楼主有没有IAR 8051 8.30的破解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经过测试……7.10最高Size优化居然比6.70要多了将近100多个字节(16K的总体尺寸)……哎……还是老老实实用 ...

为什么优化不是越做越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优化不是越做越好呢?

这只是我观察到的现象,个中缘由其实我也不清楚。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IAR新版本的优化产生小范围倒退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No, it uses old License Management System (LMS1).
You can use old keygen...
for IAR Embedded Workb ...

你好
   大神
      你的keygen中的IAR430产生的证书对应IAR430哪个版本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好
   大神
      你的keygen中的IAR430产生的证书对应IAR430哪个版本啊

什么是 IAR430?你的意思是 MSP430?
点击这里:supp.iar.com/Updates/?product=EW430
你看到LMS2?这是回答你的问题。

Available Versions
Product: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exas Instruments MSP430
Version        Release date        LMS
5.60        Sep 20, 2013        LMS2   << OK
5.52        May 17, 2013        LMS2   << OK
5.51        Oct 26, 2012        LMS2   << OK
5.50        Jun 29, 2012        LMS1
5.40        Nov 30, 2011        LMS1
5.30        Jul 11, 2011        LMS1

网友:
unis太强大了。速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能否再加上个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78K的呢

i will make it, when have time.

网友:
刚开始也喜欢用新版本,但是发现其他同事协作、下生产不方便,更重要的是烧写器的固件啊。。。。升级时得小心。

网友:
请问大神,ActivationInfo.txt 文件哪里获得

网友:
下来看看,多谢了!

网友J:
我是win7系统 原来装有iar arm6702老版本没卸载 然后装了楼主的 7.10 并按提示 创建 C:\Program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ARM\EW\1\ 将解压缩的Selected.package 拷贝到这个目录之后 运行iar 还是提示未注册 难道还需要别的设置吗 或是必须卸载老版本才可以吗?

网友:
unis,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win7系统 原来装有iar arm6702老版本没卸载 然后装了楼主的 7.10 并按提示 创建 C:\ProgramData\IARSys ...

没有必要删除
Install -> Activate -> Use

网友:
好东西啊,必须Mark。等用到了再下载

网友:
威武啊!! 百度云盘好东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will make it, when have time.

太强了!各种膜拜。不知道这个工具的原理什么,unis不知道方便说下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 IAR430?你的意思是 MSP430?
点击这里:supp.iar.com/Updates/?product=EW430
你看到LMS2?这是 ...

在哪里呢?视频中好像在桌面,但是没有找到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经过测试……7.10最高Size优化居然比6.70要多了将近100多个字节(16K的总体尺寸)……哎……还是老老实实用 ...

6.7有破解文件吗?我也想用啊!

网友:
楼主威武啊,发了好几个啦

网友:
不行,还是破解不了,考进去后没反应,还是原来的样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L:
6.7有破解文件吗?我也想用啊!

我也是在这个论坛里面找到的,是注册机,你好好找一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在这个论坛里面找到的,是注册机,你好好找一找。

好的,谢谢

网友:
宝贵的东西啊

网友:
非常不错,下来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在哪里呢?视频中好像在桌面,但是没有找到

问题已经解决,选择目录时不要选择桌面即可上次那个文件。

这个软件可能不支持中文路径?我的是xp

网友:
这个软件可能不支持中文路径?

对! no unicode

网友:
走过橹过,不能搓过.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

我等 IAR 死忠的福音啊

大哥,咨询个问题

IAR如何在新建的工程中导入文件夹啊?

网友:
帮顶……………… 测试最新的7.03  MISRC 能用。 stlink调试能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问题已经解决,选择目录时不要选择桌面即可上次那个文件。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下载的文件中没有ActivationInfo.txt。还有你说的视频在哪。不胜感激

网友K: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下载的文件中没有ActivationInfo.txt。还有你说的视频在哪。不胜感激 ...

视频在17楼

那个txt文件按照视频操作会自动生成,不用下载

注意选择保存txt文件时路径不要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视频在17楼

那个txt文件按照视频操作会自动生成,不用下载

恩恩,谢谢

网友:
mark 留着以后用

网友:
最新版能够crack吗?多谢大侠,我试试。

网友:
MSP430 6.10版应用成功。

网友:
很不错,安装成功,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经过测试……7.10最高Size优化居然比6.70要多了将近100多个字节(16K的总体尺寸)……哎……还是老老实实用 ...

请问下你用的IAR 6.70 ,连接JLINK仿真时会不会每次都提示升级呢,另外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JLINK驱动?

网友:
我发现IAR跟Keil相比缺很多功能,是不是被VC惯坏了

网友A:
Updated keygen v1.3:
  * new interface (+ link to download selected product).
  + full support for EW430 (with library sources),
  + Freescale HCS12 (no library sources)
  + National CR16C (no library sources)
  + Renesas 78K (no library sources)

网友:
收藏了,之前装了个7.10的30天试用版,结果时间到了就下不了程序,只能换回6.5,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下你用的IAR 6.70 ,连接JLINK仿真时会不会每次都提示升级呢,另外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JLINK驱动? ...

会提示,我选择忽略。

网友:
无私啊,武林高手

网友O:
这个版本的,go to definition of用不了啊?tools->options->project 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编译 取消编译,试了很多遍了。没反应

网友:
好,和谐成功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d keygen v1.3:
  * new interface (+ link to download selected product).
  + full support for E ...

上新了 谢谢!

网友:
神啊~~

膜拜膜拜~~

太感謝了~~~~~

网友:
unis太强大了。必须标记一个!!!!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最新的 IAR EWARM 7.20 授权文件有问题

网友P:
最新的 7.20 增加了 C-RUN 模块需要授权,老的授权文件不能用

网友:
干。。。这个帖子要刘明

网友:
很不错,安装成功

网友:
成功激活!!!

网友:
用上了,xp系统,iar一般占用cpu 50%,很慢呀

网友:
这个好东西呀,我估计最新的V7.20也可以用吧,试试呀!

网友Q:
我用iarkeygen v1.3可以激活IAR FOR ARM V7.3.
但不管用iarkeygen v1.3还是v1.1,或用IAR_LicensePackages 复制相应的文件夹到指定的目录内: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上面几种方法都不能成功激活AVR V6.30,提示界面为

点击 yes后,dos框提示failed to extract the package...
press enter continue

哪位高手成功激活过AVRv6.30,介绍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Q:
上面几种方法都不能成功激活AVR V6.30,提示界面为

Check "Don't notify me about this again", And push "No"
It will be normally activated, but without Library Source code...

Unpack source code supported only for EWARM and EW430...
for other products i don't know the password for archive with library sources...

If anyone know the password for other products, or if anyone have the real license please let me know...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可用

网友:
先定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eck "Don't notify me about this again", And push "No"
It will be normally activated, but without ...

arm7.20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新的 7.20 增加了 C-RUN 模块需要授权,老的授权文件不能用

C-RUN 模块 有什么用处?

网友:
arm7.20 == EWARM
Unpack source code supported only for EWARM and EW430...
for other products i don't know the password for archive with library sources...

网友(2014-06-09):
感谢楼主的分享!IAR就靠楼主了!

网友:
牛人啊程序猿的福音

网友R:
楼主7.2 C-RUN 没license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楼主7.2 C-RUN 没license呢。。。

原来那个可以用的。不存在C-RUN没有license的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原来那个可以用的。不存在C-RUN没有license的问题。

我的Lic.Version :1.03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原来那个可以用的。不存在C-RUN没有license的问题。

你的Selected.package可以共享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你的Selected.package可以共享吗?

我不是用的楼主的方法,具体方法请见本帖unis的回复,他完美破@jie了IAR,使用他做的注册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不是用的楼主的方法,具体方法请见本帖unis的回复,他完美破@jie了IAR,使用他做的注册机就行。 ...

好的,我看看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IAR粉丝的福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我的Lic.Version :1.03

use keygen and Generate new 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e keygen and Generate new license...

好像无法生成那个 .txt 文件

网友:
牛人啊,终于看到支持78k系列的。多谢啦、!

网友:
这帖见一次就得顶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d keygen v1.3:
  * new interface (+ link to download selected product).
  + full support for E ...

谢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
unis  谢谢你的分享  辛苦你了!!!

网友:
现在先标记,等装了IAR再下,因为手头上的项目都MDK的,先看看怎样转~~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版本的,go to definition of用不了啊?tools->options->project 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编 ...

同问,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牛人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eck "Don't notify me about this again", And push "No"
It will be normally activated, but without ...

仅以此贴向unis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期待 IAR Library Source for RL78。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 version of keygen

太他妈好用了, 。。。

网友T:
引用 网友A:
Check "Don't notify me about this again", And push "No"
It will be normally activated, but without ...

用这个注册机注册7.2失败啊,也找不到7.1的安装文件

网友:
楼主,两个文件,一个被取消了,一个下来之后不知道是什么,能再传一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T:
用这个注册机注册7.2失败啊,也找不到7.1的安装文件

You try to activate using online activation...
Watch video tutorial and use offline activation!

网友T:
引用 网友A:
You try to activate using online activation...
Watch video tutorial and use offline activation!

进行到图片中这一步时,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T:
进行到图片中这一步时,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去了

What product do you try to activate? what version?

网友U:
EWARM 7.20.1.7307 运行正常,visualSTATE 7.2.2.2370 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at product do you try to activate? what version?

IAR EWARM 7.20

网友:
引用 网友U:
EWARM 7.20.1.7307 运行正常,visualSTATE 7.2.2.2370 运行正常.

怎么装的啊,我装了不能用啊

网友:
仔细看136楼的那个视屏 和破解文件.

感谢unis大神,感谢IAR 给我们优良的开发工具.等我有钱了一定买.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两个软件哪里可以下载,EWARM 7.20.1.7307 和 visualSTATE 7.2.2.2370

网友:
ji记号发反反复复

网友(2014-07-09):
下载之前,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 version of keygen

居然还有更强壮的,zan

网友:
7.1怎么选择一个东东不能跳转呢?

网友:
好像链接失效了哦

网友V:
膜拜17楼,刚从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7.20.2.7431版,破解方法依然有效。

网友W:
引用 网友O:
这个版本的,go to definition of用不了啊?tools->options->project 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编 ...

你 go to defintion of 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V:
膜拜17楼,刚从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7.20.2.7431版,破解方法依然有效。

17楼 - 太旧了。(too old).
使用:13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楼 - 太旧了。(too old).
使用:136楼

TKS!!!

网友:
阿弥陀佛,普渡众生,善哉

网友U:
报告unis大神, visualSTATE 7.3.1.2406 生成的ActivationInfo.txt文件 IARkg13_Unis.rar 无法识别特征,生成失败.

抱歉操作失误造成,可以生成使用,感谢unis...
http://www.iar.com/Service-Center/Downloads/

网友:
楼主的东西不错,可惜百度云盘已经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 go to defintion of 的问题解决了没??

没有,没有那个版本了

网友:
非常感謝,IAR FOR 8051 V8.30.3可用

网友A(2014-08-09):
Updated keygen v1.4:
  + EW8051 full support (include lib-sources) [Thanks to: Malokani]

How to use:
You can download video tutorial here: 13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U:
报告unis大神, visualSTATE 7.3.1.2406 生成的ActivationInfo.txt文件 IARkg13_Unis.rar 无法识别特征,生成 ...

网友:
来晚了,IAR官网现在是720的版本了,哪里可以下到710版本呀???

网友:
720也能破解是么,正在下载!!
楼主功德无量

网友:
我去这也太强大了,全系列啊

网友:
灰常感谢!灰常感谢!

网友:
找了很久了

网友:
WIN7 C:\Program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ARM\EW\1\ 复制到这里不行哦

网友:
多谢了,大神!

网友:
很强大的样子!不过东西不错

网友:
终于装上了~~~~~~

网友:
好帖, mark了, 希望大神持续更新

网友(2014-09-16):
好帖收藏,感谢各路大神的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d keygen v1.4:
  + EW8051 full support (include lib-sources) [Thanks to: Malokani]

IAR官网下载的最新的是7.20版本,IARkg14_Unis生成的id,不可以了。

网友:
升级太快赶不上步子了

网友:
感谢,已经在百度找到7.10的 下载了。

网友:
楼主长命百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d v1.1
+ Atmel (AVR, AVR32) (no sources)
+ Renesas (M16C/M8C, RH850, V850, SH) (no sources)

好东西,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d keygen v1.4:
  + EW8051 full support (include lib-sources) [Thanks to: Malokani]

非常感谢!

网友:
IAR EWARM 7.3 出来了,也好用.
====================

网友:
如此强大的东西,链接失效了,可惜了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真是强大呀

网友:
谢谢楼主,已经在使用了,暂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比较少用iar,希望能用的顺利

网友:
下载备用了,还在用6.4的

网友(2014-10-16):
这个要mark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d keygen v1.4:
  + EW8051 full support (include lib-sources) [Thanks to: Malokani]

非常感谢!这个工具很强大 呀!软工的福音!

网友X:
请教unis大神,可不可以将SAM加进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X:
请教unis大神,可不可以将SAM加进来?

do you mean EWSAM8 ???
There is no EWSAM8 with new license system (LMS2)...
http://supp.iar.com/Updates/?product=EWSAM8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 you mean EWSAM8 ???
There is no EWSAM8 with new license system (LMS2)...
http://supp.iar.com/Up ...

哦,谢了,这意思 就是 只要找3.20的完全版就OK了,以前的注册机还可以用。

网友:
还在用5.3的飘过

网友:
太感谢unis和楼主了
IAR伴随着我STM8开始了

网友:
17楼不是一般的给力!

网友:
最新的IAR-STM8还是不能支持啊!

网友(2014-11-19):
安装7.3的时候激活成功了,重启系统激活又失效了!!这什么情况?咋整?

网友:
顶二楼的头像

网友:
谢谢unis ,真是太强了

网友:
有钱了一定买个正版的

网友:
哪位有 EWH8-EV-2301 版本无时间限制的 keygen 分享一下
我用之前修改老版本注册机exe文件中的版本信息的方法生成的注册码,安装程序时正常,但安装完后从 license manager 中看并没有license信息
在 license manager 中安装 license 则提示“the license key is not for this machine”,无法安装上,急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该版本中的  license manager 的版本号为 1.29.1 ,是不是里面的验证算法作了修改了?

网友:
亲测有用,已经用过一阵子,谢谢!

网友:
刚刚安装完成EWARM7.3,完美和谐

网友:
最新的 visualState 7.4 有问题了.

网友(2015-01-04):
引用 网友A:
Updated keygen v1.3:
  * new interface (+ link to download selected product).
  + full support for E ...

非常感谢,RL78顺利和谐

网友:
这么给力,mark一把,iar keygen。

网友:
人间自有真情在,感谢楼主和unis

网友:
给力啊,感谢楼主!!!!

网友(2015-02-09):
unis, you rock. You're the man. Thanks.

网友P:
最新版本的 IAR EWARM-CD-7401-8472.exe 有问题了,并且出现了一个新的未授权组件 C-STAT.
大神们上班后又有的忙了.
附上链接: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 ... RM-CD-7401-8472.exe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最新版本的 IAR EWARM-CD-7401-8472.exe 有问题了,并且出现了一个新的未授权组件 C-STAT.
大神们上班后又有 ...

So reactivate you IAR, generate new request and response files... What is the 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 reactivate you IAR, generate new request and response files... What is the problem?

谢谢,没问题了。

网友(2015-03-22):
楼主这个版本的iar支持飞思卡尔的Kinetis  arm吗?是否支持xp?

网友:
不能下载了啊,楼主,再共享一下行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d keygen v1.4:
  + EW8051 full support (include lib-sources) [Thanks to: Malokani]

很好,一下就注册成功了

网友(2015-05-29):
好东西但是藏得太深了

网友:
用IAR EWARM 7.x 的有人碰到过激活成功后,重启电脑再打开又失效的吗?莫非我的电脑系统有问题。
我试了只能用一楼的Selected.package激活EWARM 7.1,重启后仍好用。7.1/7.2/7.3/7.4用激活工具都只能暂时激活,重启后激活就失效了。

网友(2015-06-30):
楼主威武啊,博客收藏了

网友:
现在到哪下IAR的编译器新版本啊?

网友:
找了很久,谢谢分享

网友(2015-09-17):
非非常感谢谢。

网友(2015-11-06):
mark, 最近在用RL78,居然看到这里有,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d keygen v1.3:
  * new interface (+ link to download selected product).
  + full support for E ...

many thanks to you ....

网友:
刚刚看到,试试看能不能破解7.3

网友(2016-06-12):
Any one have done for M16 & R8C Controller full version crack?

网友(2016-08-14):
IAR7.7都出来了,更新太快了

网友(2016-10-18):
不知道7.7能用不

网友(2020-03-11):
刚刚测试,8.4最新版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