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仿真软件选择问题

楼主(2014-02-25):
模拟电路仿真软件用哪个比较好一点?saber仿真软件是不是挺好,multisim比较老了,相比较来说如何?还有其他仿真软件比较好的么?

网友:
我还在用Proteus7.8`````接触的还不复杂的电路,,,基本满足

网友:
仿真软件很烂 可能是以前没用好

楼主:
既然国外花这么大力气开发仿真软件,我想应该有其优秀的一面

网友:
遇到 LTspice 后就停止寻找了。。。。

网友:
用PSPICE好了,理论上可精确模拟任何模数电路。但精度取决于器件的模型。
对于现在的PSPICE软件,以经被集成到Cadence spb的Design Entry CIS中了。
pspice中厂家给的晶体管模型都很精确,对于运放而言新的器件原厂给的spice模型比较精确,老的器件不精确。
仿真只是个辅肋设计工具,不要太轻易相信它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器件的模型不可能做到与实物一样

网友:
模拟分好多块呢!
1.低速模拟:基于spice的常见仿真软件都可以,如:Pspice、LTSpice、Tina、Multisim等等,基本大同小异,都很容易上手。
2.高速模拟:ADS比较常见,当然了很有其它几个流行的电磁场仿真软件
3.功率模拟:Saber、simetrixsimplis等
若是新手或职场新人,建议Pspice、ADS、Saber,因为这三个是相关方向内实际工作中使用的人最多的,而且网上资料也很多,方便自学;

有时间有精力,当然可以对主流的、次主流的、专业的、非专业的,全全学会

网友A:
哦,忘了。
模拟内一大应用方向
4.有源滤波器设计:Filter wizard pro、FilterPro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分好多块呢!
1.低速模拟:基于spice的常见仿真软件都可以,如:Pspice、LTSpice、Tina、Multisim等等 ...

很详细全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忘了。
模拟内一大应用方向
4.有源滤波器设计:Filter wizard pro、FilterPro等等 ...

powerplj认识这么有高度。

网友(2014-08-10):
我在用Multisim和Protues

网友B:
pspice好多国外教科书在用,可惜国内很多教科书都用Multisim
Pspice的元件库丰富吗?或者说,芯片厂提供的模型是适用于哪种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pice好多国外教科书在用,可惜国内很多教科书都用Multisim
Pspice的元件库丰富吗?或者说,芯片厂提供的 ...

   按理芯片厂商既然愿意公开提供元件模型,便肯定会同时提供符合业内公认且通用的SPICE格式,不会只锁定于某一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