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朽不会算了,请帮个忙.

楼主(2014-02-25):
(图片)

网友:
如果是工程题,可以通过角度直接算出来C的X、Y坐标的!
角cab - 角dab 而已!

网友:
用坐标法,比较直接。
分别设b、c点坐标,
1) ab=A
2) bc=C
3) ab垂直bc
4) 转过的角度
四个独立方程,可解出b、c点坐标。

补充:b点抬起H高度,就不用4)了,b点纵坐标就为H。

网友:
楼主想得有点复杂了

我把公式列出来了,带入计算就可以,通俗易懂

网友A:
这个貌似是高中的吧

楼主:
ls图中有2个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高中的吧

确实是连高中题也不会算了,悲哀!

网友:
C点动了吗?
感觉是以AC为轴把B旋转到高度H啊

网友:
4楼是对的,把式子展开很快就能求解

网友:
貌似这道题还有个陷阱,就是c的Y轴坐标是负的,哈哈,要注意

楼主:
重新整理一下题目

感谢诸位. 4楼图中的2个'α',好像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是不相等的.

楼主:
很抱歉,楼上的第2个图是误传了.
但我已经删除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整理一下题目

感谢诸位. 4楼图中的2个'α',好像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是不相等的. ...

抬起后 b'c'和0平面是平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抬起后 b'c'和0平面是平行的吧

c'在0平面上,b'在高出(H).

楼主:
α垂直于0片面,β在0片面上.γ在斜面上.何来β= γ-α?

网友:
引用 楼主:
c'在0平面上,b'在高出(H).

c点怎么个移动方法

网友:
其实 应该不难吧  先 根据A C求出 角  bac  然后根据H A 求出 角bax  这样的到角xac  根据角 xac 和 ac长度 求出 cdian

网友:
其实 应该不难吧  先 根据A C求出 角  bac  然后根据H A 求出 角bax  这样的到角xac  根据角 xac 和 ac长度 求出 c点的y坐标 然后x 坐标就知道了

网友:
你楼主位是二维的,三角形绕a点转动必然是A线和B线转动同一角度,后来你发出原题目三维的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C:
变成三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成三维的了。。。

孩子莫悲伤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还是好算啊,就以楼主位的图为例子:
1、bd 是垂直于 ad 和 dc 的;
2、直角三角形 abd 中 ab bd 已知,那么 ad 可求出来,同理,直角三角形里 dc 也可求出来;
3、既然三角形 adc 的三个边都求出来了,C 点的坐标也就出来了吧 ?

网友:
晕,看了楼主位的过程,楼主已经把三角形的三个边都求出来了,根据余弦公式,角 dac 不就出来了么?别告诉我楼主你把三角形已知道两边和夹角求第三边的公式给忘记了吧?不就是 C*C = A*A + B*B - 2*A*B*COSc 么?

楼主:
别晕,我确实是把余弦公式忘了. 那是快50年前学的了. 谢谢了.
也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晕,我确实是把余弦公式忘了. 那是快50年前学的了. 谢谢了.
也谢谢大家.

b点抬起的轨迹是什么样的?

——垂直于z轴么?

网友:
LZ1楼和11楼图不同

1楼图:三角形abc平面问题   三角形在xy坐标平面内  当旋转时   三角形绕a点  逆时针旋转   旋转过程中   三角形保持在xy坐标平面内

11楼:xyz立体坐标系  三角形abc初始位置在xy平面内  旋转时 a点在坐标原点不动  直角边ab绕a点在xz平面内由x轴向z轴方向旋转  此时  ab 始终在xz平面内  c点随着旋转过程z坐标增加,x、y坐标减小

我觉得是楼主没有说清楚  到底是这两个哪种情况呢????

网友:
好久不见楼主啊   最近身体怎么样  看到题目我开始复习高中知识...  老爷子的问题需要好好考虑

网友:
b点抬高后
∠bad = asin(H/A)
ad = A × cos(asin(H/A))
cd = sqrt(C^2 - H^2)

根据余弦定理
cd^2 = ad^2 + ac^2 - 2 × ad × ac × cos(∠dac)
变换后可得
∠dac = acos((cd^2 - ad^2 - ac^2) / -2 × ad × ac)

得出∠dac后一个正余弦就是x,y坐标了。

楼主:
谢谢gzhuli ,谢谢诸位.

前2天,和外甥女一起折纸玩,忽然想起能算否?不期连余弦定理也望了,故求助.

最近想学学碳纤维,这是碳纤维折叠夹芯的1/8个基本单元.折叠夹芯是为提高碳纤维刚度的一种工艺.

网友:
好像用空间向量更简单些。

楼主:
请指教,愿闻其详.

网友:
30楼没错

网友(2014-08-19):
引用 楼主:
谢谢gzhuli ,谢谢诸位.

前2天,和外甥女一起折纸玩,忽然想起能算否?不期连余弦定理也望了,故求助.

外孙女还是外甥女?

楼主:
谢谢关心,是外孙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是外孙女.

其实我的家乡话里也是两者不分的,我估计上海话里也是不分的哈哈

网友(2014-11-08):
处处皆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