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逻辑分析仪硬件、IIC和固件的总结(慢慢收集中)

楼主(2014-02-25):
1  Saleae 8     8通道数字24M采样率
官方网址:http://www.saleae.com/home/
产品网址:http://www.saleae.com/logic
网站置顶贴:《saleae logic的逻辑分析仪我山寨出来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3687466-1-1.html
楼主:dragonathust1 在这里感谢这位朋友。
iic文件:里面楼主提供了iic文件,LA.IIC。
软件:请注意,软件用的是老版本1.0.22。
硬件原理图:帖子中有,硬转过来估计得交税了。悄悄的说原帖子212楼 有楼主的原理图和PCB的下载。
说明下,原版的估计很少人弄了,很多人(不负责任的说)自己做时都加个blaster的功能,原版用PB,blaster用PD
使用手册:中文版详细应用手册使用说明 小宋老师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4232738-1-1.html
网站有很多具体资料了。最近突然对这个感兴趣了,自己焊接了板子,弄了好久才弄明白。

测试了下。方波在1m以上,高低电平时间发生了变化,不知大家是否也这样

2 Saleae16    3通道100M采样,6通道50M采样率,9通道32M采样,16通道16M采样(从卖分析仪的那里拷贝来的)
官方网址:http://www.saleae.com/home/
产品网址:http://www.saleae.com/logic16
最新版软件:1.1.15.

3 USBEE

楼主:
拷贝小宋老师的内容
***我都有山寨过,购买过淘宝上的几个版本做过对比测试,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功能方面,usbee ax      1个通道示波器,8个通道逻辑分析       24M数字最高采样率理论值,16M最高模拟理论采样率,
           usbee dx      2个通道示波器 16个通道逻辑分析仪     1通道模拟24M采样,2通道模拟12M,8通道数字24M,16通道数字12M
           saleae8                                8通道逻辑分析仪       8通道数字24M采样率
           saleae16                             16通道逻辑分析仪       3通道100M采样,6通道50M采样率,9通道32M采样,16通道16M采样
  性能分析:
1、usbee的2款和saleae的2款,都是国外的产品,国内的都是山寨他们的,这两个公司的逻辑分析仪都采样的是USB实时通信将数据实时送入电脑,电脑的内存就是这个逻辑分析仪的存储器,优点是深度很深,而且saleae还采用了上位机软件压缩,只有数据发生变化才进行存储,所以理论值可以达到10G的深度,就算是saleae16的100M采样,也可以达到100秒的长时间采集。当然,缺点就是采样率在USB通信这里受到限制,所以迄今为止,最高的就是saleae16达到100M采样,saleae8和usbee ax都是24M最高采样率。
其中saleae和usbee对比,逻辑分析仪功能来说,Saleae的软件的外观是我用过的最易用方便的一款逻辑分析仪,而且市面上90%以上的客户的电脑都可以达到最高采样率,相对来说,usbee的软件,就相对来说差一些,usbee 的软件分为usbee pod和usbee suite两款,其中usbee pod,逻辑分析仪界面到现在还不能改变界面大小,波形较小,能分析的协议也仅仅有四五个,最高采样率在低深度的情况下可以达到24M,深度稍微高点就不大行了,采样率必须下降才行。usbee suite软件要比pod软件好一些,但是suite软件,最高采样率根本达不到24M,一般是16M采样率就不错了,因为他是同时采集8个数字和1个模拟。
2、模拟通道算是usbee 的一个优势吧。usbee AX的标称是16M采样率,3M带宽,但是实际值来说,达不到,市面上的几款都对比测试过,一般比较好一些的电脑能达到12M就不错了,而3M的带宽也有一点夸张了,一般情况下,也有一些人喜欢用乃奎斯特定律来忽悠人,就是把打款说是采样率的二分之一,但是根据国内外的示波器大厂家的开发经验值,一般采样率是带宽的7到10倍。而12M的采样率,带宽有个1M多点就不错了,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已经准备放弃AX这个产品,因为销售出去以后,技术支持问题太多了,很多电脑达不到最高采样率,带宽也不行,而且示波器功能,深度稍微大一点,软件就死机,要修改注册表才行。不过对于一些要求很低的场合,这个示波器功能也是可以用,不过技术支持太多,直接放弃这个产品。另外,AX的原理图是大家相互抄的,所用的版本不能使用外部的CLK输入,后来我们也找到了和原厂电路不一样的地方,可以修改,不过既然放弃了,也不想弄了。
     相对来说,经过我测试,DX的模拟通道相比AX的要好一些,单通道24M最高采样,我测过1.5M的方波,还不错的,双通道测1M的方波也很不错,双通道测1.5M稍微失真,也可以看,16通道的逻辑分析仪,最高采样率是12M,一般采集3M以下波形也可以用的,界面用usbee suite要好很多,POD界面就太差额。不过DX的软件版本,国内山寨的还是没有把原理图彻底弄对,所以只能用老版本软件,不能使用新版本软件。问题我们基本查到,因为大家山寨的很多,这个产品性能也一般,所以准备放弃,也不想搞了,就没去深入解决软件版本的问题。

支持的协议,其实这几款都可以支持一些常用协议,自语CAN,需要加CAN芯片才可以的,就是加转接板,USB1.1好像usbee可以分析,其他的,大家可以相互说说,这都是个人见解。
不过USBEE现在有一款RX,国内还没人能山寨出来,功能更强,600M的采样率。如果买原装,那就贵的很了,呵呵。

网友:
我的普通USB Blaster改Saleae 8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745-1-1.html

网友:
买个100M 的Saleae 16,200多块钱,干活最好用。
自制了个usbee,偶尔当作信号发生器,输出特定频率信号

网友:
楼上在那买的?

网友:
不過DX的軟件版本,國內山寨的還是沒有把原理圖徹底弄對,所以只能用老版本軟件,不能使用新版本軟件。問題我們基本查到,因為大家山寨的很多,這個產品性能也一般,所以準備放棄,也不想搞了,就沒去深入解決軟件版本的問題。

真的很希望 USBee DX 能使用新版本的軟件

网友:
希望收集些多通道的,200M以上的

网友(2014-06-05):
共享 的内容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