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轴比较长的步进电机,直径15,20, 25都可以。

楼主(2014-02-25):
求这种步进电机,直径15 —— 25mm。28、30就不考虑了。
关键是轴要长,50mm或更长,轴径3 —— 6mm。
希望零售价格在几十元。

在常州找到了类似的电机,可惜价格太高。普通20的方体电机,价格也太高。

楼主:
抱歉,都发到机器人板块了。应当发机械加工板块。求移走一个。

网友:
步进直线电机,量少就在X宝上搜“步进 直线电机”淘二手拆机件,量大找常州电机商定制。

楼主:
淘宝翻好多遍了,要么太大,要么太贵,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2015-08-15):
不能用联轴器吗?

网友:
这种电机都是订制的,价格肯定不会便宜,量少建议用普通步进电机加联轴器加丝杆解决会比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