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科B超仪用什么芯片处理回波信号

楼主(2014-02-25):
准备开始做A超B超仪了,之前看AD9276系列的芯片可以做回波信号处理芯片,但准备用15MHZ和20MHZ的探头,回波信号继续用AD9276好像不行了,有推荐的芯片吗?或者思路也OK

网友:
TI有专门针对超声的前端芯片,AFExxxx系列

网友A:
ADI和TI都有方案和信号链可提供的,到网站上选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和TI都有方案和信号链可提供的,到网站上选型就可以了

看了ADI有AD9674/5新品满足设计要求,准备用AD96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在关注~~~~~~~~~~~~~~~~~~~~~···

你好,你也在做这个吗?我现在查了些资料,因为我们要做成便携的,所以选的AD96系列新品,我现在对运用对datasheet的理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