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7支持WIN8.1吗?

楼主(2014-02-25):
如题,准备升级系统到8.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5可以支持,mdk4.7就不知道了,http://www.myir-tech.com/faq_list.asp?id=523 这里有说明 ...

能破解吗?JLINK支持如何

网友:
win8.1运行MDK4.7没问题。

网友B:
我用的WIN81+MDK4.72,没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win8.1 64  MDK5  Ulink 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2014-07-19):
win8.1 MDK4.7a 运行 出错

网友(2014-11-10):
win8.1 MDK5.11a 安装运行正常,ulink2仿真正常,就是不能破解,有32K限制,有遇到的吗

网友C(2015-06-05):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WIN81+MDK4.72,没问题

您好,新的电脑win8.1 把mdk的注册机KEIL_Lic 复制到电脑怎么就消失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新的电脑win8.1 把mdk的注册机KEIL_Lic 复制到电脑怎么就消失 是什么问题啊 ...

被杀软杀掉了?

网友:
昨天找到原因了,就是被迈克菲杀毒软件杀掉了, 因为是刚买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