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储存溢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25):
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

附件为源代码,都是一样的算法,储存的是一样的数据,用的芯片神马的都是一样的,但是编译却有两种结果!!!!!!
第一个代码为Q_3时钟,该程序是采用多个c+多个h模式编写的,但是,当编译的时候,却出现***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的结果
第二个代码为12864时钟程序,改程序采用一个单个c+多个h模式编写的,编译的时候,直接通过
不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一样的代码,却是两种结果,查了百度是说,数据两台多了,data区溢出,但是,第二个代码也是一样的数据量,却不会溢出,求正解!!!!!!

楼主:
初步怀疑,是24c04读取不了数据,但是,储存在EEPROM的数据也不多

网友A:
ram不足了,要壓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不足了,要壓縮

怎么压缩?

网友:
在keil, 9級壓縮

楼主:
应该会变慢

网友:
處理好,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