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市面上没有那种300V的直流电机?

楼主(2014-02-25):
为什么市面上没有那种300V的直流电机?
这样的话,220V交流直接整流就给电机使用
如果要调整的话直接PWM调速不是很好么?
淘宝上搜一下,基本没有

要有也是很少很少的二手进口电机

有其它原因么?

网友A:
那么高的电压,得多大电阻绕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高的电压,得多大电阻绕组啊。

那也是,那线得很细,直流电阻很高才行

网友:
你想要吗,我这里有个闲置的,无刷直流电机。310v 带驱动器

网友:
220V的电动工具也可用300v直流吧!

网友:
这样的话,220V交流直接整流就给电机使用

有效值220V的交流电,全波整流后的输出电压平均值不足200V。半波整流就更低了,不足100V。
加上滤波电容,带载情况下,也绝不像空载那样接近峰值的300多伏。

网友:
有啊,我们是去定做的。LZ要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