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串行输出ADC之间连接好做吗?

楼主(2014-02-25):
利用FPGA(Cyclone II)做一个多路数采,前端有至少4个单通道ADC,每个ADC采样率3MSPS,想请问各位前辈,此处如选择串行输出形式的AD,和并行输出AD比较起来,是不是与FPGA的接口通信设计起来难度大一些?核心问题就是,FPGA与串行高速AD的通信好做吗?谢谢,本菜鸟学FPGA还没多久就要做这种~~~比较紧急。后端还要搞存储,也比较没头绪。欢迎指导讨论!

网友A:
FPGA读串行的AD就是比并行的AD多一个串转并模块而已
FPGA都读不出来的话其他单片机估计也很难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读串行的AD就是比并行的AD多一个串转并模块而已
FPGA都读不出来的话其他单片机估计也很难读出 ...

哦 谢谢提点~~ 菜鸟表示后悔没有早日好好学学单片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读串行的AD就是比并行的AD多一个串转并模块而已
FPGA都读不出来的话其他单片机估计也很难读出 ...

还想问下,用Cyclone ii代的FPGA,晶振50MHz。前端接10路采样率3MHz的串行ADC,然后进行同步数据采集存储,当然,采集的时间比较短,现在的研究任务就是把采集,存储搞通;您觉得能实现吗?且对后面的存储芯片,有些什么建议吗?例如我用SD卡可否?要用几片?谢谢谢谢

网友A:
参考论坛内的帖子:
30MHz的8bit AD采进来的数据延时150ms后 输出,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我还以为是那种高速串行ADC呢  那需要SERDES
这种低速的串行ADC FPGA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论坛内的帖子:
30MHz的8bit AD采进来的数据延时150ms后 输出,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那种高速串行ADC呢  那需要SERDES
这种低速的串行ADC FPGA毫无压力

3Q~~

网友:
串行,布线可以更节省地方

网友(2020-09-24):
感觉 FPGA 做并行 岂不是更为妙哉

网友:
我用fpga搞过mcp3208,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fpga接并行adc省事些

网友:
没问题,很容易做到,你这个才四个ADC不多,做好ADC的通信接口,调整好RAM读写数据的时序,做好时序约束,这样数据就不会错了。